下一台永远最好飞系列 TSA 700N 第二次装机,,,(上一台炸掉了 重新买了一台)

楼主(2022-10-08):
上一台  TSA 700 由于前一天晚上 换了新的接收机电池。。结果   忘记贴魔术贴  第二天到了飞场才发现

再加上 自己  懒了  随便贴了一个黑胶布就上天了。。结果 眼巴巴的 看着接收机电池 在眼前甩飞了 。。哈哈。。于是  原地 下单 一台  700+600N                                                        视频来啦
【TSA 700N油机 OS105 hz发动机
------------------------------废话不多说上图-------------------------------------------

这机是 真的 结实   那么老高 掉下来  只坏了两个   齿盘   瞬间种草

我这  可怜巴巴的  AZ啊   还是新的呢

--------------------新机  到位  开箱  ------------------------

还送了  装机小桌布

开拆   打油  开始

打算拆开   结果发现厂家 出场时候已经打好了 油  666   不过没所谓   已经习惯了   自己都要每个环节打油打胶

大桨夹里边也打好了 油    666

拿出  82年的油箱 油管  备上先

这油封

上一台机的 小重锤

全新的 哈托 排期  被我 糟蹋成这样子了   哈哈

先 来个 对比图   开始  上研磨膏   打磨

撸了一晚上 管子的  手   哈哈,,,对于硬件白痴的我   好有成就感

新旧 效果图对比   重换新生

   小发动机   上场

机械方面装的 差不多了   下一步  电装开始 上身

翻到了  JR情怀三通   用上它

这次  采用了 电子点火  试下高科技

试下  新款  GDW舵机   (下面请自觉忽略  屎 一样的  布线  哈哈

油门舵机  用的  亚拓的 DS650  应该够用了

装好  参数大概调一下

最后  布线 差不多绑一下就可以了 哈哈

塑料件一挡住   看不见乱糟糟的 线头   心情瞬间好了

毫克  715 上身    老机 配 老桨

开始装尾巴 部分

------------------------------OK  装好。。 左边是 炸的那一台  右边是 新装好的 那一台   -------------------------------

.the end

网友:
还得是丛总

楼主:
哈哈  疫情被封在家里  瞎鼓捣

网友A:
豪气呀。两点疑问。
一、炸机就换?不能修吗?
虽然我可以想像楼主用脚去踩在地上打滚的飞机。
二、这个和700n好像,这几年都是直推了,还在用大圆盘双推。
既然买新的了,怎么不选更符合现在主流设计的机器。
另外这机器淘宝上看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豪气呀。两点疑问。
一、炸机就换?不能修吗?
虽然我可以想像楼主用脚去踩在地上打滚的飞机。

哈哈,我回答一下
一,炸了可以修,但是没飞爽,就又买了一台,炸的这台后面慢慢修

二,这机便宜啊,在闲鱼买的,

网友B:
炸鸡排气管居然完好无损,这就很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排气管居然完好无损,这就很气了

哈哈,人品爆了,,仅仅砸了2个小坑而已

网友C:
从大湿**记之炸鸡就换新机

网友D:
好羡慕,阅机无数的男人。

网友E:
一开始看到丛总的炸鸡图心疼了妙妙钟,下一秒就看到两架新机,爽歪歪,和我一样了,哈哈两架700和一架600,我当时还买了尾管,主轴横轴尾轴,大小齿,伞齿那些备件,不用担心炸鸡没换的,我没你那么骚,用的OS105,我用雷虎90飞,发动机虽老,还是能胜任,还有3台雷虎100慢慢艹

网友:
PS:700和600部分齿轮是通用的

网友F:
玩机就得这么不怕烧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豪气呀。两点疑问。
一、炸机就换?不能修吗?
虽然我可以想像楼主用脚去踩在地上打滚的飞机。

海鲜市场上有,而且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有中阶(尼龙和玻纤)高阶(金属和碳纤)两个,看你喜欢,我买的都是高阶的,还有一个,此机不配大小桨,600N高阶2.3K,700N高阶2.5K,很不理解为啥机型差别那么大也就仅仅相差200块钱,当然,电动版本的又要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大湿**记之炸鸡就换新机

下一台永远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羡慕,阅机无数的男人。

买,不要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看到丛总的炸鸡图心疼了妙妙钟,下一秒就看到两架新机,爽歪歪,和我一样了,哈哈两架700和一架600, ...

90的软绵绵,,必须105起步  120封顶

还有点存货,,还能再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机就得这么不怕烧钱。

玩机玩个心情,,考虑费用什么也玩不开心 ,不是吗航模  相比其他爱好,应该是比较省钱 比较锻炼动脑能力,比较陶冶情操 的了吧  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玩机玩个心情,,考虑费用什么也玩不开心 ,不是吗航模  相比其他爱好,应该是比较省钱 比较锻炼动脑能力 ...

航模巨烧钱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模巨烧钱好吗

好吧

网友H:
空机2500 性价比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机2500 性价比真高。

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航模巨烧钱好吗

比去夜总会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鲜市场上有,而且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有中阶(尼龙和玻纤)高阶(金属和碳纤)两个,看你喜欢,我买的 ...

倒是可以搞一台玩玩,下次700n炸到坏侧板就可以直接换机了。

网友I:
这机配件好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配件好买吗?

联系卖家,指哪买哪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配件好买吗?

好买,,跟不要钱一样

网友J:
等我把4台电的700出完就搞台油的来玩玩,要是470级别有油机那该多好

网友K:
楼主,淘宝没有这个机的配件没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淘宝没有这个机的配件没有了吧

小黄鱼有的

网友L:
TSA空中坦克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就是重了点不符合主流3D,但是架不住耐炸,练习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TSA空中坦克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就是重了点不符合主流3D,但是架不住耐炸,练习机不错

Bingo

网友M:
这机器设计的有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机器设计的有点东西

网友:
今天上午又把SAB700BTS搬出来飞了,大机器就是爽,唯一问题就是翻滚的时候会瞬间失去动力然后又秒恢复,翻的不高险炸机,问题没检查出来还是坚持飞完了一组电

网友N:
看丛老板贴容易得病,红眼病壕无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丛老板贴容易得病,红眼病壕无人性

看情怀  看情怀

网友O:
一看就是骚人,舵机都买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看就是骚人,舵机都买骚的

哈哈

网友P:
这机好是好,就是没处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好是好,就是没处买配件

配件应有尽有,想要啥直接联系就行,因为我也买了些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等我把4台电的700出完就搞台油的来玩玩,要是470级别有油机那该多好

原来还真有470级别的小油机,黑鹰450就是,尾管长度可以上380桨,问题是发动机还没搞明白,卖家还发我一个爆裂的邮箱,跟随油机大佬的脚步,虽然还离得很远,但至少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机好是好,就是没处买配件

这机 小黄鱼大把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