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老虎电机的AM600

楼主(2022-10-08):
谁用过 比双天GA1500怎么样

网友:
配好盈电调会堵转

网友A(2022-11-10):
不会,我用上了,智莺老板说进角调26,我调了,好盈飞得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用上了,智莺老板说进角调26,我调了,好盈飞得好好的

用下来有什么感受?和朗宇双天的相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下来有什么感受?和朗宇双天的相比。

双天我从来没用过。和朗宇也不好比,因为我一个朗宇4120一个4125都装70E上,这个AM用17*8装90E上了。不同飞机不好比较。当然最主要还是水平菜飞不出差别。但是用这个飞67寸动力也还挺充足的,很好飞很舒服,电机不烫的,练习绝逼有余了。但不知道为啥吊机感觉反扭一点大,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吊机需要的转速高导致机体反转速度快。对了我67寸起飞重量大概3.6多到3.7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我从来没用过。和朗宇也不好比,因为我一个朗宇4120一个4125都装70E上,这个AM用17*8装90E上了。不同 ...

我感觉可以17*10试下,如果不是太暴力电机应该受得了,效果有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我从来没用过。和朗宇也不好比,因为我一个朗宇4120一个4125都装70E上,这个AM用17*8装90E上了。不同 ...

能用在90e上就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