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锁尾问题 震动值问题 追尾问题

楼主(2022-10-08):
   入坑过那么一段时间才提出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忍俊不禁,这不应该在之前就学习了么?确实我也学习了,但我自己也没想到现在才遇到,可能是我运气好,前面组的机都没怎么细调过就挺好飞了,现在我走老套路调不好了,然后赶紧去复习了一下,现在又成萌新一枚。
看了几篇文章被搞晕了
   先排除一下我的认知错误,大佬多指教
金鱼尾: 慢速摆 (悬停)
机械故障为主,也有可能是感度太低,
追尾 :    快速摆 (悬停或者大螺距)
感度太高,齿比太小,舵机臂孔短,电调pid
   地面调试认知错误排除
k8调参行程80到120之间,尽量靠近中间值(舵机臂孔距调节)并且左右不要相差太大(中立位调节),关自动调试,开最优化,指数0
活动部件顺滑度检查,尾桨平衡,尾皮带松紧(固定一头用手大力转不跳齿)
测震动,无大小桨,无大有小,悬停,3种情况
50油 200以下 3d油 500以下
目前我的情况是
tg520 50油0螺距 有大小桨 150震动
raw700 60油 无大有小 70震动
我也不知道多少合适,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震动值
   然后飞行调试认知错误排除,大佬多指点
3d油门悬停看尾巴,不摆,增加感度到追尾,知道最大感度值(也可以跳过),降到推荐值调其他(最终稍微大点比较好),左右急停消除回弹调至手感合适,最优化控制回路左右自旋速度调节一致,猛抽大螺距尾巴尽量不动,高速航线和翻滚锁的住尾,快速立钟摆不追尾,没有偏航循环趋势,调节完毕

好的
现在我卡在立钟摆追尾
左右刹车我没调,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换过尾齿 原80比20,现80比19,感度高低都试过(现在74飞),还差电调pid没动,但我其他机也没动啊。模友装的标舵用19t一根棍,我是中舵19t,尾行程是88-104,是有点不太理想,但我感觉不是主要原因。
感谢各位模友能给出宝贵的建议,我都会记下来,后续有时间细调的时候少走弯路,感谢感谢!
520有经验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520中舵足够。前提舵机得给力

网友:
kb通病,换vbar再细调就好

网友A:
尾舵机臂的孔距要选的非常合适才行,我也是最近才摸索到的,之前380随便怎么调尾巴都不好,最近重装一架380时尾舵机臂用了新越的金属易碎圈臂,孔距刚好有15mm的,这样k8尾舵机行程可以调到92左右,试飞感觉完全换了一个尾巴感觉。新越的金属舵机臂还非常容易安装到机械中立点,感觉非常好,易碎保护圈厂家说了可以700级超转下不碎,这样这个金属舵机臂还是可以我在尾舵机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臂的孔距要选的非常合适才行,我也是最近才摸索到的,之前380随便怎么调尾巴都不好,最近重装一架380 ...

多飞多检查,有时候不注意会滑,导致行程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飞多检查,有时候不注意会滑,导致行程变短。

会滑指的是什么呢?没搞懂呀,能说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臂的孔距要选的非常合适才行,我也是最近才摸索到的,之前380随便怎么调尾巴都不好,最近重装一架380 ...

最近收了台带MB陀螺仪+7008接收机的470,刚开始完全套用卖家的数据对频就飞,结果尾巴抖得不成样,后来在发射机GYRO上调低到25%,MB上第三个旋钮也同时调低两格,锁的一条棍,其他几台380都没这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收了台带MB陀螺仪+7008接收机的470,刚开始完全套用卖家的数据对频就飞,结果尾巴抖得不成样,后来在 ...

MB向来锁尾一根棍的哦,K8也能调的好,但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B向来锁尾一根棍的哦,K8也能调的好,但不容易

听本地大佬说,MB锁尾好是好,但代价也会挺大,尾舵机寿命会缩短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本地大佬说,MB锁尾好是好,但代价也会挺大,尾舵机寿命会缩短很多

好像有这说法

网友:
不过这些电子元件为主的配件如果只是里面的电机易损倒问题不大,找DEKO换个电机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