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k110s

楼主(2022-10-09):
伟力的k110s一给油就断电,请问各位大佬这是电调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把电机线拔掉再快速来回打舵,如果主板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电机电调的问题了,估计你手上也没有替换的电调或电机,逐一排查故障还有些难度,只有肉眼检查电机有没进沙子或者短路之类的

网友A:
这个机型我在测试用1106 KV13000电机 +MCPX 10A定速电调,在110S机架+原装大桨+原装电池和K120机架用K120大桨+K124的电池分别测试,110S机架最大好处就是和K120机架一样,可以用普通规格的2克舵机了

网友B:
检查电池和插头。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换了电调就好了

网友D(2022-11-14):
我之前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是电池太久内阻过大,一给油电压掉的太厉害飞控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