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2抽风抖动求助

楼主(2022-10-09):
本人一架v911-2,四通道带平衡杆的机子,摔过几次后飞起来尾巴绕着飞机机身轴线画圈的摆动,姿态很鬼畜,不过还是能控制前后左右,之前看帖子在十字盘下面主轴上套一个小弹簧,不抖了但是姿态不稳了在空中刷锅画圈,求助大佬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是重心问题还是动平衡问题,目测看轴和主翼都没有变形,平衡感也没啥事儿,需要换哪些零件会好呢?

网友A:
应该是弹簧太硬了拉长然后剪短试试

网友B:
传说中的马桶圈?大桨或者副翼杆有轴向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马桶圈?大桨或者副翼杆有轴向窜动

似乎大桨是有点间隙,我换个旋翼头和大桨试试,调调重心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弹簧太硬了拉长然后剪短试试

弹簧已经拆了,抖比画圈强,先让他抖着吧

网友C:
搞台K100玩,离入魔就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台K100玩,离入魔就近了

已经开始看k1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