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差速转向设置

楼主(2022-10-10):
本人新做个猫艇,打算设成差速转向,双电调,双电机,但是问了好多人,都告诉我一手控制一个杆,向像坦克一样。我想实现左手上下为油门,右手左右为方向,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插接收,几通道。
hotrc6a控,
双370电机
双火凤凰160A电调
求指导如何做到:左手上下为油门,右手左右为方向

网友:
还是坦克式操作简单

网友:
看到你这控感觉够呛啊,你要futaba那种软件混控还能研究研究。程序混控还有的想

网友:
差速转向其实和三角翼混控一样,你这个最左边那个开关不知道是不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差速转向有什么好,效率很低的,如果纯研究技术没问题,如果不是存粹是没事干

网友:
楼上的提醒到我了。就是用飞固定翼的那个混控模式,油门对应飞机的升降,转弯对应飞机的左右侧翻。就是不知道那个模式本来是控制舵机的,换成电调了是不是也效果一样?

网友:
用M控吧,便宜,混控一开就有了!
你这个需要第一个开关拨到v-tail那边,后面几个通道你要自己试了,不同控应该不同的!

网友:
还有你的电调不知道是不是双向的,单向电调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