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优缺点敬请指正谢谢

楼主(2022-10-11):
今年试了试外场电包
写一下感受,分享经验,希望对模友有帮助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谢谢!

用电包的利弊:

利:
(1)经济性好,在电池成本方面有所节省;
(2)电池存放期间,大多数时间里是存储电压,只有在飞行前是满电,对电池存放有利;
        如果电池充满电,又没时间飞,锂聚合物电池的存放就有问题,满电存放对电池伤害较大。
(3)现充现用,起飞前电池是满电,对飞行时间有那么一点点好处,即使很小。
(4)在家充电包时,不用多次拔插电池了,可以用5A左右小电流进行电包充电,充一个晚上,不影响休息。
(5)干净整洁,比发电机好很多。
(6)电包可以满电存储,没有后顾之忧。充满了,没时间飞,就那么放着呗。
(7)电包寿命长,可以循环2000次,使用5年以上。

弊:
(1)现场充电需要经常对电池插头进行拔插,费时间;
(2)电池刚用完,是热的;热态下大电流充电,对电池不好;
(3)电包 重量较大,如何拿回家是个问题。(最好电梯直通地库)
(4)偶尔有充不满就开始用的情况,时间长了,对电池不利;
(5)夜间给电包充电,无人看守,有安全隐患。
(6)需要匹配较多的电池板。

网友A:
你这是75ah电包,充电开25都行,5a太慢了。我那小电包开的15A充

网友B:
电包的容量单价比动力电池低得多,新手大多数动力电池损坏都是摔坏的,老手大都是放坏的,最理想是够巡航的情况下尽可能少的电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用到寿命,我飞涵道需要6S5000mah,买200多300不到的,一年内飞到300循环直接换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75ah电包,充电开25都行,5a太慢了。我那小电包开的15A充

我的电包充电只能10A充,但放电没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包的容量单价比动力电池低得多,新手大多数动力电池损坏都是摔坏的,老手大都是放坏的,最理想是够巡航的 ...

这又提醒我拿4块3300MAH 6S花牌电池半年没充电了,不知道坏了没有,可是全新买的,,,之前买来飞MSH480和12S的KDS600,结果480和600都没飞了

网友:
电包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暂时不能飞的满电电池电量回收,动力电池反向给电包充电,也适合经常不飞不用的动力电池定期充放电保持活力,我是太忙了,竟然有多个600的电池放了半年没充放电了

网友C:
电包为何可以满电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包为何可以满电存?

电包一般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常规的动力锂电,当然电包这个词是相对的,我的450动力电池也是我飞K120的电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包的容量单价比动力电池低得多,新手大多数动力电池损坏都是摔坏的,老手大都是放坏的,最理想是够巡航的 ...

说的有道理。6s5000mah的电池二三百还是挺便宜的嘛,啥牌的

网友E:
用8S的铁锂电包前题你得有个8S的充电器,自己做电包还可以分出两路4S的分别用目前普遍的6S充电器来充,买现成的铁锂8S电包就真得有一个8S充电器了,所以目前我正在看充电器,前年的A12pro很不错,便宜好用,然而停产了,看来只能上DX8了

网友F:
弊:
(1)现场充电需要经常对电池插头进行拔插,费时间; 不解?
(2)电池刚用完,是热的;热态下大电流充电,对电池不好;电池热点没事情 ,正常情况飞下来就热的。
(3)电包 重量较大,如何拿回家是个问题。(最好电梯直通地库)用三元锂,66A在大约7KG,你用凌霜贴里应当是13.X公斤。
(4)偶尔有充不满就开始用的情况,时间长了,对电池不利;
(5)夜间给电包充电,无人看守,有安全隐患。都是在家40A充。
(6)需要匹配较多的电池板。我外场一块板子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6s5000mah的电池二三百还是挺便宜的嘛,啥牌的

去年买的TCB,今年买的叫威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弊:
(1)现场充电需要经常对电池插头进行拔插,费时间; 不解?
(2)电池刚用完,是热的;热态下大电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8S的铁锂电包前题你得有个8S的充电器,自己做电包还可以分出两路4S的分别用目前普遍的6S充电器来充,买现 ...

没错,两个4s能用既有6s充电器,无形中又减少了一笔花销

网友:
买新能源车,电包也不用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8S的铁锂电包前题你得有个8S的充电器,自己做电包还可以分出两路4S的分别用目前普遍的6S充电器来充,买现 ...

两个4S的电包,分开充,串着放不就完了

网友G:
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把,之前一直都是铁锂,太重了,就出了

后来整体升级12S高压系统,充电器A12pro, 电包12S 75ah 三元,可以飞25下 3300 12s

高压以后基本线路负担都比较小,每周飞完以后,20A充3h可以充电到 4V

4v因为也不算满压,就放着了没管,主要电源功率不够,不然30A充电更快一些,对于电包0.5C都不到,很健康

主要有点还是方便,我把电包装小登机箱了,很方便,一拉就走

缺点就是太重了,30多斤  硬拉不过关  核心力量不够容易闪着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把,之前一直都是铁锂,太重了,就出了

后来整体升级12S高压系统,充电器A12pro,  ...

我看到有70ah的三元锂,950g,
用这个做成12s,总重量不超14kg。
但是好像一直缺货。
超过70就重了。
然后95an也是一个节点,超过95,又重很多了。

网友:
电包不需要,随时随地有220V交流电

网友H:
之前一直用电包,现在买了新能源。自己改成有24v输出,爽歪歪

网友I:
现如今 一个电动车能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