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想入门,发个初问贴,望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2022-10-11):
手里有个t8fg控,一直飞直升机。对穿越机比较感兴趣,有几个问题请教:
1.t8fg能飞穿越机吗,合适不合适。
2.可以飞穿越机的话,需不需要改动。
3.现在飞直升机的接收机能不能用在穿越机上。

网友:
加个小黑羊高频头就能飞,换个大电池

网友:
不用改就能飞

网友A:
换换换  迷你sbus接收机就可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换  迷你sbus接收机就可以 了

我用的6203和6303接收机都是sbus

网友B:
穿越机最好还是2001.不要用副厂接收机,要失控。不飞远航,啥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最好还是2001.不要用副厂接收机,要失控。不飞远航,啥都不用改。

一个接收机够买一个小黑羊了。机器多的话还是高频头划算。

网友:
T8FG单协议的也用不了2000,2001啊

网友:
1、能,不太适合,开源控更适合,最主要的原因是功率小些用在穿越机上穿复杂地型易失控;
2、如用的话,使用FUTABA接收机就无需改动,如使用黑羊或ELRS接收机就需增加高频头而做稍改,但其功能和使用效果赶不上开源控好;
3、只要用有SBUS接口的接收机就行,但得注意接收机需要减肥尤其在小机上,常用的方法就是去壳拆针,而现在最流行用ELRS收发系统接收机小的象手指甲那么大还便宜信号还好,其取舍权在于你了。最后推荐最容易方法就是入一个自带ELRS高频头的小控来得更好,比如TX12 MK2等,但看你爱不爱学用开源控了。

网友:
futab的遥控距离有些近 一般 700米左右。  不建议用 futaba的控 飞穿越。 穿越 的接收机 扶她吧有款 2001sb 可以。是futab接收机里面距离比较远的。 价格 记得 接近200. 一个。   现有的接收机是可以用在穿越机上的。  sbus接口。但现有接收机比较大 。安装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