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Uglider-高性价比F5K/P5B入门机型改装讨论

楼主(2022-10-12):
    有次无意中在群里看到有模友推荐 Uglider 这台滑翔机,随即下单买了一台。

Uglider是浩凯模型推出的一款热气流滑翔机,翼展1.5m。结构采用EPO+碳杆加强的方式,很好地平衡了重量/强度/成本三方面的需求。

关于飞机的具体参数可以参考官网的信息。
http://www.hookll.com/en/u-glider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试飞,改装后,下面我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改装方案分享给大家,欢迎一起讨论。
(分Part 1 & Part 2两部分来介绍)

************************ Part1 ****************************

Uglider官网的推荐配置,已经达到了AUW全备只有 300g 的重量,对于1.5m的滑翔机来说,这个重量只比大部分无动力的 DLG 略重一些。

但通常带动力的 F5K/P5B 机型,可以爬升到比DLG更高的空域,对比50m左右的近地面,在百米以上的高度气流活动更活跃,飞机也更容易吃到热气流,作为滑翔机可玩性也会高不少。

按手头这台Uglider各部件的实际重量,然后结合官网推荐的配置,下表做了一个300g的重量拆分。

从这个拆分的数据可以看出:

======
- 机翼90g:   做到了接近高端复材DLG的机翼重量,甚至还更轻一些。
                 (主要得益于EPO+碳杆的架构,以及翼面积的差异,这个后面会有数据对比。)

- 尾翼17g: 对比复材DLG的尾翼,大概略重了5g左右。

- 机头+尾管57g: 比复材DLG机身重了20g左右。
=====

综合来看,对于1.5m翼展的热气流滑翔机来说,185g的空机重量已经属于非常优秀了。

另外,这台Uglider空机的的改装潜力非常大,还有进一步的减重的空间。

我首次装机的目标重量是,尽量做到小于厂家推荐的300g的重量,具体配置如下。

=====
舵机: 4.3g舵机 x 4 (ES9051)
电机: X2304 KV1800
折叠桨: 9050
电调: BLHeli 30A + 3A BEC
电池: 2s 450 70C

=====

对比厂家推荐配置的改动点:

- 舵机从厂家推荐的6g改为4.3g,并增加一颗舵机,副翼采用双舵机实现襟副翼的功能。

- 平尾和垂尾舵机,从机身挪到尾翼上,用于平衡机身头部的重量,并且减少了拉杆套管和钢丝的重量。

-  动力升级到X2304 + 9050折叠桨,最大拉力>600g,满动力垂直爬升速度在 9/m 左右。(原配动力应该只有400g左右)

首次装机后最终的起飞重量AUW在283g,下面抓了一组飞行数据。

虽然当天风不大,但还是有气流影响,取上图绿框中相对平滑的 6 组段下降数据,分别计算下降率后取平均值,结果为 0.99m/s。

这个结果比预想的差了一些。。。但考虑到 Uglider 空机的价格,和高端机型有较大的性能差异也可以理解。

下面表格分析了一些市面上主流的 F5K / P5B 机型的数据,并以翼展载荷做了一下排序。

表格备注:
# 表格中 NA 代表网上未查到相关数据。
# 表格中的全备重量,为在网上查到的玩家实际装机重量。(该重量对应的配置,可以参考最后一列)
# 翼展载荷: 通常用于参考下降率。
# 展弦比:       通常用于参考滑降比。
# 翼载荷:    通常用于参考飞行速度。

从数据对比来看,Uglider 的翼面积比其他机型小了很多,只有17dm2左右(难怪从图上看机翼比较修长)。

同样1.5m的翼展下,较小的翼面积导致翼载荷偏高,但同样也拉高了展弦比。由此推断,Uglider的滑降比较好,且飞行速度较快。

从翼展载荷(下降率)来看,Uglider 也在表格中处于垫底水平,所以 1m/s 左右的下降率也就并不奇怪了。。。

************************ Part2 ****************************

对于这样的机型,如何优化呢? 目前能想到的只有从重量方面来改善了,减重!减重!减重!

利用国庆期间,在Uglider空机和配置两方面都做了减重的优化。

主要有下面几点。

1.) 首先,去掉了一颗舵机。考虑到垂尾本身舵面面积不大,效率较低,去掉垂尾的舵机可以减少5g左右。。
     将原本安装在平尾上的平尾舵机,挪到机身后部,这样可以缩短尾舵机的电源正负和信号三条走线的长度,然后平尾改用扭簧+拉线进行控制,这样还能减少5g左右。

2.) 原配的机舱盖是碳纤 + EPO + 磁铁的结构,重量有10g左右。
     找了一个农夫山泉的瓶子,自己剪了一个舱盖,只有3.5g,这里可以减掉7g左右。

3). 考虑到整体减重后,对机翼的刚性要求也会降低,原配的机翼上有两组碳杆加强,去掉其中的一组,这样可以减少12g左右。
     碳杆槽用胶带进行遮盖。

4). 原配的尾杆为6mm边长,5mm圆孔的方管,重量20g。
     改为外径6mm,内径5mm的空心圆管,机身内部长度裁剪到和扣位齐平。这样重量可以减少10g。

5).  电机采用更轻的 1507 KV3800,配合6030折叠桨。
     但没有找到比较轻的5mm轴径折叠桨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6). 电池从450mah改为300mah,重量可以减少13g左右。

综上导入这些减重方案以后,最终AUW重量在224g左右,下图是带300mah电池的全备重量 (未装6030桨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减重前后的重量拆分,以及 Uglider 的参数变化对比。

减重后,Uglider在翼展载荷方面的提升非常大,几乎可以达到高端复材F5K的水准!

那减重后对下降率方面的改善有多大呢? 由于刚改造完成,目前还没进行224g AUW状态下的试飞。

但在减重过程中,在减到 243g 的时候,有过一段在傍晚几乎静气流状态下的飞行数据。

图中5组下降率的数据,取平均值后,达到了 0.63m/s,对比之前283g状态下的1m/s的下降率,减少了40%。

预计 224g 状态下,下降率应该能达到 0.5m/s 左右的。

最后总结一下,Uglider是一台非常适合对热气流滑翔 F5K/P5B 有兴趣的模友入门的机型,改造后可以体验接近DLG的滑翔体验。

由于是EPO材质,安装和改造都非常方便,空机价格也很实惠,性价比非常高,希望借此机型能让更多模友体验到热气流滑翔的乐趣。

************************ Part2 (完)****************************

#最后附上此文参考的机型数据原文出处。

e-Falcon:
https://flightpoint.co/product/falcon-f5k/

e-Fury:
https://www.armsoar.com/products/fury

Maverich F5K:
https://flightpoint.co/product/maverick-f5k-electric-glider/

E-Concept X5: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671317-Electric-CX5-for-F5K-or-TALES/page3

Stika:
https://www.topmodel.fr/en/product-detail-23244-stika-f5k-1-49m-pnf-all-carbon

Votex 3 F5K: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536667-Vortex-3-F5K/page10

Kite Electric:
https://www.hyperflight.co.uk/products.asp?code=E-KITE&name=e-kite-1-5m-f5k

网友:
666这是玩到头了啊

网友A:
我感觉普通玩家 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就是

头罩 小电池  去掉碳梁  去掉碳管(部分)

这些可以有大约 60g  可以达到240g左右  也就是楼主展示的高度图  已经性价比很高了

感谢楼主的细心探索,这架飞机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对了,LZ如果用小电池,300mah,你的最终动力 6*3的那个,可以动力时间多久呢?

网友:
为科学严谨的态度点赞,下一步就是考虑减阻了

网友:
好文章,我也在考虑Uglider,机翼面积小可能是下降率高的原因,我在想这个机子把电机去掉,电池减小,能不能当dlg用?

网友:
很时髦很迷你的航模,赞一个!

网友B:
少见的好贴!力挺,不比国外论坛上的测评差。极致的减重,这样的话这飞机可玩性高了很多。

关于桨罩和桨,不知道机头直径是多少?我飞5k用的28mm桨罩和6寸桨,关键字搜“F5K 桨罩”,一套100,重11g左右,整体来说性价比比较合适,但用在这泡沫机上还要考虑一下

另外,这架飞机的尾组方面可能需要比较大的改动,我打算买一套5b的复材尾组粘上去,这样尾组总重大概在14g以内,同时保留方向舵,毕竟在有风的时候转向方向舵作用还是很大的。

最后感谢楼主带来的让广大模友无比惊喜的详细测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好贴!力挺,不比国外论坛上的测评差。极致的减重,这样的话这飞机可玩性高了很多。

关于桨罩和桨, ...

能不能把副翼舵去掉,保留方向舵

网友:
我在想尾杆有必要搞那么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副翼舵去掉,保留方向舵

非常不建议去掉,我甚至还考虑加大副翼面积,因为副翼对5k,5b来说很重要,可以作副翼也可以作襟翼用,相信这是大部分人把这飞机的副翼改成双舵机的原因吧,可以使用襟副翼混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建议去掉,我甚至还考虑加大副翼面积,因为副翼对5k,5b来说很重要,可以作副翼也可以作襟翼用,相 ...

如果不考虑定点降落,只考虑留空时间的话,副翼没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定点降落,只考虑留空时间的话,副翼没啥用吧?

宽大的副翼可以起到改变翼型的作用以适应不同的气流状况,对这架飞机来说,如果升降舵面足够大并且主翼上反角足够大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下?但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去掉副翼,毕竟这样可玩性就低了很多,论留空时间,大部分情况下有副翼应该是比无副翼留空时间更长,因为能适应更多环境,即便更重一些。但这架飞机的副翼能否起到预想中的作用还有待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普通玩家 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就是

头罩 小电池  去掉碳梁  去掉碳管(部分)

实测 1507 KV3800 + 300mah 2S 7.6v高压锂电池 + 6030折叠桨,满电状态下,开满油门30s,实际消耗140mah的电量。

按这个数据推算,平均电流在16A左右。2S 300mah的高压锂电,估计满动力能开45-50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 1507 KV3800 + 300mah 2S 7.6v高压锂电池 + 6030折叠桨,满电状态下,开满油门30s,实际消耗140mah ...

多谢大师  我去  这1min才  得买100C得电池了

楼主:
副翼越大,改变翼型需要调整的角度越小,角度越小,产生的阻力也越小,效率越高。

有的滑翔机会有Big Flap 大副翼版本,看用户反馈最多的是,转弯不容易掉高度。

楼主:
我现在用下面这三款电池。

格式 2S 7.6V 300mah 75C    <--- 18g
花牌 2S 7.6V 350mah 85C    <---  23g
格式 2S 7.4V 450mah 70C    <---  3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好贴!力挺,不比国外论坛上的测评差。极致的减重,这样的话这飞机可玩性高了很多。

关于桨罩和桨, ...

你提到的11g,是包含桨夹 + 桨罩 + 折叠桨全部的重量吗?

我的目前是这样的,一共14g。

=======
桨夹:            用浩业28mm的桨夹,把两侧的耳朵切掉。   <--- 3.8g
桨轴 + 螺母: 换成了M3 x 25mm的铝制螺丝减重。  <--- 2g
折叠桨:         6030   <--- 6.8g   (换CAM的应该还能轻一些,但CAM 6030桨根是6mm的。)
5mm电机轴螺丝:  铝制子弹头螺丝    <---1.5g
=======

最想买的是下面这款,直径25mm,桨夹 + 桨罩 + 折叠桨一共只有 7g,但国内好像买不到。
https://flightpoint.co/product/f5k-spinner-6x3/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架空机但一直没动手装,就是没想好怎么改最优,有空就拿起来看两眼琢磨。这帖子直接把终极答案告诉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架空机但一直没动手装,就是没想好怎么改最优,有空就拿起来看两眼琢磨。这帖子直接把终极 ...

如果买,本来预计买pnp,懒得装,现在要改主意了,预计买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