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吨遥控小车

楼主(2022-10-13):
    最近手头有个项目,可能要用到遥控小车,这车子计划长1.4米,宽0.9米,整体重量大约在1吨左右,采用电驱动,目前还不确定转向和刹车怎么办,一头雾水,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钱给我   车我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给我   车我给你做

这个没问题,问题是要让我们公司确认你有能做的能力,比如以前做的作品,或者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问题是要让我们公司确认你有能做的能力,比如以前做的作品,或者方案。。

好吧  我承认我是开玩笑,不影响其他高手继续跟帖啦。遥控方案不是问题,可代替机械转向的成品设备也有很多,这辆车真正的核心技术是总体设计。我就不多哔哔影响您的思路了,请其他大神跟帖

楼主:
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刹车控制和转向问题,主要是受体积限制不能自己做刹车,,只能用市场上现有的刹车泵或者转向机

网友B:
这重量有点重啊。
看到有的厂里用这种,不知能否遥控:

记得有小朋友坐的那种车也是可以遥控的,要不买一个改造一下或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重量有点重啊。
看到有的厂里用这种,不知能否遥控:

这种考虑过,我们是遥控的,这种改装很难电气化,而且空间太紧凑

网友:
刹车可以自己改造

网友:
有分泵加液压系统就可以

网友:
B站找“手工耿”

网友:
简易式曲臂车
自行走路政维修高空作业平台

网友:
1.4*0.9的车 ,自重1吨左右,设计速度如果快一点,一般电动模型用的电调刹车方式估计不够,同时还得在4轮上加碟刹或者鼓刹,可以考虑电动摩托车轮毂电机搞4轮独立驱动,用轮毂电机配套的碟刹来改装也容易一点, 转向的话,大功率高压舵机直接驱动或者增加电子助力泵来改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折叠电动自行车的液压卡钳了解下

网友:
预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