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碰到新问题

楼主(2022-10-13):
最大曾经只玩到500,现在上了550,尾桨是95mm的,桨根5mm,装入桨夹,发现桨叶完全是松的,拧紧螺丝也卡不住,上垫片又太紧,怎么办?

网友:
上单边垫片。

网友:
不脱就行了。

网友:
直接说什么机的尾桨夹误差这么大,5mm厚度是标准的

网友:
买俩塑胶垫片垫一下子就好了,理论上讲,尾桨还不能太紧。楼上哥们儿问的对,你应该把品牌机型出一下,有经验的能给你提供更准确的建议

网友:
多备点各种厚度的塑料垫片

网友A:
用塑料垫片 有弹性 至于厚度 看你家有什么瓶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垫片 有弹性 至于厚度 看你家有什么瓶子了

懂了,谢谢指点,其实就是要diy

网友:
可乐易拉罐剪一个垫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