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4g接收机的天线是不是短了点?

楼主(2022-10-13):
手头有一个早期的福他爸4PL枪控,最近发现距离近了很多,发现这个枪控的接收天线和板控的接收天线,头上露出来的那截不一样长,我记得,2.4g的接收机天线前面露出来的那截长度应该是3公分吧,我这个枪控的接收为什么只有1公分不到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断了,这个距离有标准的

网友:
这种肯定影响距离了

网友:
天线断了,最好使用平板天线。

网友:
天線斷了,把天線上的外皮和裡邊的地網線前去,露出中間的線蕊就可以.(圖片上白色的線,約長 30~31 mm)

网友:
2.4G波长是123mm,所以天线长是4分一,31mm.怀疑天线不好,换一条路由器的天线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