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K110玩家来提点意见么?

楼主(2022-10-13):
很多时候懒得下去,就在家里飞飞小鸡.K110买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都很正常。
最近出了点问题,就是不受控制乱跑
是不是主板歇菜了?陀螺仪不能正常工作了?
还是说飞多了,间隙大了,震动太大,主板工作不正常了?

有没有玩家遇到相同的情况?
我仔细检查过,机器各部件都没什么问题,舵机工作也都是正常的。
我是该换主板呢,还是把主机架,旋翼头,十字盘都换了?

也眼馋最近新出的很多直驱小鸡F120 M1 ,F150,S2这样的太大估计房间里飞不起来(房间只有2*2.5米大小)

网友:
110不二选择,不用考虑别的,室内就110,换颗主板继续

网友:
没起飞就跳舵就是主板虚焊。

楼主:
一大早爬起来做了检测
拔掉电机线,上油门测试发现前面的舵机异常抖动,后面2个舵机正常,换上新舵机一样异常抖动
看来是主板挂了。
换个新主板应该就可以满血复活了
K110确实适合房间里练习,除了大桨打烂了可能需要更换以外,其它构件我目前为止0损。

楼主:
锁定油门,3个舵机表现都是正常。解开油门,前面的舵机就不正常了,推油门就异常抖动(非正常陀螺仪修正)

网友A:
大概率是主板问题,飞着飞着失控自旋,到处乱飞。
我之前连续坏了三四块主板,也发帖求助,可以参考下其它模友的留言。
1、可能虚焊,上点焊油拉一下试试。
2、可能温度高,天气热失控几率更高,一块电开始没问题,飞着就失控乱窜。
3、也可能是振动,主轴横轴没弯,用的原厂的隔振双面胶的话,应该没问题。

K110安全便宜确实是优点,但是做工确实差,十字盘就个塑料孔,旷量大得...,品质参差不齐(尤其主板),我被主板搞得放弃,修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
换两块主板,加些配件,就够买个精度性能好得多的机器了。
如果老手,不建议再折腾。其实不如上个好点的机器,体验好很多。而且翻起来, k110性能就有些不够了。
150以下,技术好房间里也能飞。其实,多几步,电梯到地下车库也还好。
仅供参考。

楼主:
无聊搜了下百度,看到一个K110校准陀螺仪的视频,按照视屏遥感打外8,矫正好。
小飞机又正常了。。在房间巡航了几个来回,舒服。。。

K110真是房间里的好机啊,炸鸡的时候只要及时切熄火开关,基本就是把十字盘复位就能继续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主板问题,飞着飞着失控自旋,到处乱飞。
我之前连续坏了三四块主板,也发帖求助,可以参考下其它 ...

嗯,我弄K110主要还是练习基本功,等能在家里熟练航线了,就会上精度高一级的 M1 F120 F150 S2这样的。
我现在的水平如果上M1 F120这样的飞机,估计已经修掉1000不止了。
K110,目前0损。

450级或者再大级别的不打算再搞了,要场地。如果有场地飞起来是真舒服,完全不是小飞机可比的。

楼主:
下午充了4个电,又不行了,看来主板还是差不多要报废了。不会修主板。算了出2手吧,升级一个精度好点的小鸡。至少现在悬停简单航线问题不是太大了。

网友B:
伟力的东西就是这样,都是入门的,只在功能性上比玩具好点。能让人体会到快乐和性价比。但是一开始坏就是鸡肋,因为做工材质精度实在令人崩溃。

网友B:
能悬停和简单航线,保守点练习和精进动作,基本不会炸。

网友:
K110主要练习基本功的神机,排除震动很关键,排除震动很关键,排除震动很关键,换横轴和主轴。当然,不换也能飞,但性能要差好多。有条件升级金属十字盘,换10T齿轮,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