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30E起落架又又又炸坏了,还是自己搞一个吧!

楼主(2022-10-14):
起落架太容易坏了,自己用打印了一个。
前后打印件用泡沫胶贴好,中间的不用贴。下次炸机就断两支碳杆,换掉碳杆继续起飞。

经常在泥地飞。尾轮也太小 了。要加大一点。

网友A:
非常棒!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能分享一下打印件文件吗?谢谢

网友B:
放心吧,一般修个2,3次就可以了,因为技术进步是非常快的。

网友:
飞普通上单翼降落稳了以后,兴致勃勃觉得自己行了,在学校飞还有足球队那么多人在对面操场训练,降落直接短腿跪地上了尴尬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能分享一下打印件文件吗?谢谢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一般修个2,3次就可以了,因为技术进步是非常快的。

修好的.重降一点就跪了.

网友:
能出售一套打印件吗

网友C(2023-01-02):
同样的困扰,我用魔术板把里面的空隙填满,然后用热熔胶把起落架粘在魔术板上,这样降落失误就会断热熔胶。重新用热熔胶站好,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D:
第一次炸了用层板修复,第二次炸了就用楼主的打印件,看到这么熟悉的东西,想必楼主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困扰,我用魔术板把里面的空隙填满,然后用热熔胶把起落架粘在魔术板上,这样降落失误就会断热熔胶。 ...

哈哈12年我飞自制舱身机就这么干过,热熔胶每次沾沾又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炸了用层板修复,第二次炸了就用楼主的打印件,看到这么熟悉的东西,想必楼主已经知道我是谁了{:1_61 ...

我的方法是用3厘米的螺杆,在起落架与机身之间加上4个螺旋桨的变径环加高起落架,再用10厘米直径的超轻海绵轮子很软那种。这两个步奏后,我起落架很少坏了。

网友(2023-12-16):
原装起落架掉下来很难粘牢固了,能分享下打印文件吗

网友(2024-05-01):
能分享个打印件吗?谢谢啦,我也老摔起落架

网友(2024-09-13):
能分享个打印件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