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20首炸即断尾管座,没法修复

楼主(2022-10-14):
上午兴高采烈带着小鸡和大机赴前线,F120作为开场爽飞了两个电后,练倒退航线炸机即熄火还是避免不了惨状,这尾管座是在太脆,机身与尾管座链接部分非常薄弱,这定位怎么算是新手的机型呢,这块草地K120炸不下几十次了毫发无损,F120首炸即断尾管座,要换这个机架,现场没法修复,望厂家改进

还好还有一堆机子可以飞,470飞了几个电尾舵机座掉了三颗螺丝才发现,好险

网友:
我也奇怪了 你是怎么砸机的    , 这样确实不对  但是 初学者是代表好飞 不代表 砸不坏

网友A:
卸力点设计在哪里?感觉除了轻到像K110,稍重的机型完全没有地方卸力不行的,或者设计个易损的卸力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飞倒退航线转圈圈,这炸的还是块大草地,炸了才知道,这尾管座连接部分的情况比较糟糕,其他东西都没坏 ...

这个我刚才也试了 没那么容易坏  尾管坏还正常   这个我砸机专门也坏不了   你联系卖家 送你一个机架  就说 阿龙说的  ,还有你也不是初学者呀 初学者能玩大的直升机吗   ?  如果按照你说的倒退就坏这样子 那我们这款飞机不用卖了 我也会没事联系 注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才也试了 没那么容易坏  尾管坏还正常   这个我砸机专门也坏不了   你联系卖家 送你一个机架  就 ...

这个尾管比K120要粗1MM炸坏可能性不大,尾管座确实很脆,等其他玩家的炸机情况汇总吧,我可不想变成宇翔黑

我700有4台,380有八台,其他小鸡无数台,但还是个初学者,只会倒飞对头悬停,和一个面的熟练翻滚,航线也只会正飞逆时针转圈圈
我买F120也是为了练习航线和其他面的翻滚练习,和470交叉练习,今天还好,大机都没炸鸡就收摊了,K120炸了一次主轴限位器走位了没带螺丝也没飞了,700BTS倒飞瞬间断动力也险炸机,回头检查是不是BE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力点设计在哪里?感觉除了轻到像K110,稍重的机型完全没有地方卸力不行的,或者设计个易损的卸力件

这个尾管比较粗,如果尾管先着地卸力点就是尾管座了,之前炸M2都是炸歪尾管,这是6MM还是7MM的碳纤尾管,基本炸不断

网友:
您好,我想学习直升航模,以后也想晋级3D。请问用什么机型练手,小白一个,希望您和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尾管比较粗,如果尾管先着地卸力点就是尾管座了,之前炸M2都是炸歪尾管,这是6MM还是7MM的碳纤尾管, ...

我炸K120都是断尾管,用了结实尾管就裂机架尾管固定座,所以,总归要裂,裂尾管好过机座吧。其实都不好修,厂家最好设计个好修的点卸力。
(突然发现有歧义,纠正一下:我只有K120,没有这个新的F120)

网友C:
厂家已经在改模的路上了

楼主:
这正好我把这舵机拆了看不能给那台躺平的M1装上,然后主板和尾电机移植到K120空机上,旋翼头移植到130X的,这旋翼头精度非常好,半点虚位找不到,K120旋翼头松垮垮的,要是我炸机我都舍不得把它拆了

网友D:
电动的有什么办法让它熄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的有什么办法让它熄火呢。

有熄火开关,但反应时间不够一秒,就像我上午炸机刚好尾巴先着地把机架都炸断了,这是注塑一体化机架的劣势,如果是碳纤+金属件会好很多,毕竟这是直驱的机子,原本如果是减速大齿的话这机子90克起飞,直驱马达要重20克

网友E:
只有机子轻了才不容易炸坏,50G左右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机子轻了才不容易炸坏,50G左右最好了

这个机在这个级别算偏重了,密度低点好飞些

网友:
飞场放飞5分钟,家里5小时维修,这个是正常操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已经在改模的路上了

模具没问题改啥。 就他一个人断鸡架 怎么改

网友:
个例可还行,乍一看还以为材料强度不够呢。

网友F:
这姿势挺别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姿势挺别致的啊

焊神那天我到场他刚好离场,要不录个视频还以为我讹诈厂家呢,首炸便这么惨

楼主:
我的F120已经成功投射到130X上了,要不是炸机,我还舍不得这么快把它分解了

楼主:
这机的舵机貌似不错,拆下来装130X十字盘,只剩一个头罩没地方用了

楼主(2023-01-12):
逐渐了解到其他摩友也有炸断尾管座的情况,只是不屑于上论坛曝光而已,基本都拆开用作其他的机型的配件了,厂家这波出货如果是外贸尾单还好了,如果打算长期卖国内客户,这种品质是很难形成口碑产品的

网友:
接下来全面升级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个入门级别的也不要一昧同质化搞直驱产品,小型马达加减速组也是很不错的方案,这个机子如果用1108级别的马达就很好,重量能减下来15克,一下子耐摔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个入门级别的也不要一昧同质化搞直驱产品,小型马达加减速组也是很不错的方案,这个机子如果 ...

XK 以前的就是我们做的 过时的暂时不会做。 我们也有F1 齿轮的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才也试了 没那么容易坏  尾管坏还正常   这个我砸机专门也坏不了   你联系卖家 送你一个机架  就 ...

我去年10月多60油门擦了下墙,及时切熄火掉地上也断机架了,还有你们这f150刚买的新机,  80以上油门震动大成狗,也是无语了

网友G(2025-05-09):
我的也断尾管,幸好不在两头,用0.1mm厚的铜片包覆,粘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XK 以前的就是我们做的 过时的暂时不会做。 我们也有F1 齿轮的直升机

希望把飞机设计得便于维修一点,比方说为什么要把尾电机座同尾管粘死?

楼主:
这里花几千,那里花几百,再有钱也败光了,技术还没学到,说的就是我自己

网友H:
请问F120你们都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油门曲线设为一条直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F120你们都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油门曲线设为一条直线吗?

忘了,之前淘宝客服给过一个新的油门曲线,和说明书说一点点不同

网友H:
F120的尾管很轻的,想要结实,自己买根管子换就行了。但要有一个小电磨,管子两头磨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F120的尾管很轻的,想要结实,自己买根管子换就行了。但要有一个小电磨,管子两头磨缺口。

这么轻的轻的尾管都没炸断反而吧尾管座炸断了,可以看出这机身是多么的不结实

如果只是炸断尾管就没啥必要在这里发帖子了,K120那么轻只有不到80克尾管相对已经很粗我都经常炸断尾管,但它的机身没任何问题,F120相当于大一级的机子了机身确实有点波波脆,但好在是F120的舵机真是好舵机,跟S1,M1的舵机是一个水准的但价格便宜很多

玩蚊子机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尝试投产造机,但都没能搞出一台好机子

K120软肋在于舵机和主马达,陀螺仪手感是一流的

F120软肋在机身脆、陀螺仪手感一般,但强在舵机和直驱马达动力

都是一个老板搞出来的东西,为啥就不能取两者优势出一台好机器,这样就没S1和M1啥事了,价格在700左右,与S1和M1有很大的对比,空心杯锁尾也有自身的优势的尤其是对初级入门水平玩家来说

网友:
今天室外调机子,各种反复折腾,改曲线。中途有自旋现象,不好离地,后面直接加大油门,飞机怒吼一声旋转着直冲天空,速度很快,瞬间两层楼高。急收油门,飞机自由落体掉地上,捡起来居然没坏。

网友:
练技术很伤机子的,机子基本上是带着速度撞击,再结实的东西也遭不住的。塑胶机子已经是很耐操了,之所以买这个机子就是冲着塑胶机身去的。玩过雷虎机子的人,很多都要这种情结。

网友H:
今天调机子下来,发现这个机子有个大问题,尾电机轴很细,同桨叶摩擦小,卡不住桨叶,很容易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调机子下来,发现这个机子有个大问题,尾电机轴很细,同桨叶摩擦小,卡不住桨叶,很容易自旋。

要随时带着一瓶502,发现松了就取出来给电机轴滴一点然后 再套上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