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第一架dlg

楼主(2022-10-14):
买了GTRC的mini dlg,不知为什么,感觉阻力挺大,挺难甩,用力小了,甩不高,用力大了,老是飞机倒过来了,不知为什么?最后一甩,翼尖着地,机翼中间开裂,非常失望,赶紧咸鱼出了。它这个机翼中间开裂好像是通病,我以前在咸鱼上也看见一架也是同一个毛病,感觉机翼本身应力就很大,裂开处都没法复原。

网友A:
倒过来是什么意思,发射模式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是什么意思,发射模式没调好吧

就是飞机倒飞,哦,啥是发射模式啊?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姿势的问题,出手时要往前送一下让飞机保持直飞不要旋转造成侧滑,练习时不要太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飞机倒飞,哦,啥是发射模式啊?

DLG应该至少有三个飞行模式,一个出手时让飞机抬头的Preset,一个飞机抬头之后直线爬升的zoom,还有就是爬升到顶端改平之后的正常飞行模式

网友: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G应该至少有三个飞行模式,一个出手时让飞机抬头的Preset,一个飞机抬头之后直线爬升的zoom,还有就是 ...

哦,这些模式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姿势的问题,出手时要往前送一下让飞机保持直飞不要旋转造成侧滑,练习时不要太用力。

哦 ,可能没掌握技巧,有点急了

楼主:
哦,重心基本按原厂来的,机翼中心左右

网友C:
上来先平抛,看看重心,然后原地甩一下看看
这个升降舵量很灵的,一点点变化,姿态就变化很大
千千万万不能想着新手就大力出奇迹
别说木头机,全碳机更是脆弱阿。。。

另外,各种模式掌握要一点点摸索,发射练习不可一蹴而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来先平抛,看看重心,然后原地甩一下看看
这个升降舵量很灵的,一点点变化,姿态就变化很大
千千万万不 ...

可能有点着急了,但这飞机感觉阻力挺大,机翼本身应力挺大,裂开都没法复位,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着急了,但这飞机感觉阻力挺大,机翼本身应力挺大,裂开都没法复位,不好修

这个机首先定位是入门体验,第二,阻力并不大,可能有些地方没设置好
第三,千千万万不能急,无动力机的飞行操作和常规动力机是不一样的
第四,机翼有单独配件,可以给你折扣

网友D:
螺丝断中间想弄出来真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首先定位是入门体验,第二,阻力并不大,可能有些地方没设置好
第三,千千万万不能急,无动力机的 ...

机翼折扣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断中间想弄出来真的很麻烦

嗯,这机好像有这毛病,咸鱼那个螺丝也断在里面了,是很麻烦

网友E:
刚开始练习飞的话是要练习一段时间的,我的练手机是有道的epp_DL D,基本上就练习下怎么设置飞行模式,怎么甩,发射高度和留空就不奢望了,基本上扔上去转两圈能手接就算成功。然后飞的复材,性能直线上升。多练习下,上复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练习飞的话是要练习一段时间的,我的练手机是有道的epp_DL D,基本上就练习下怎么设置飞行模式,怎么 ...

哦,早知这样就买有道的了,耐摔好修,木机不耐摔不好修,请教一下设置飞行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早知这样就买有道的了,耐摔好修,木机不耐摔不好修,请教一下设置飞行模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dlg的几种飞行模式,比如发射时launch模式,爬升阶段zoom模式,快速移动speed模式,巡航模式cruise,热气流模式thermal这些,就是通过各个舵面的偏转实现对不同飞行状况的适应,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youlan大佬的帖子,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dlg的几种飞行模式,比如发射时launch模式,爬升阶段zoom模式,快速移动speed模式,巡航模式cruise, ...

哦,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机好像有这毛病,咸鱼那个螺丝也断在里面了,是很麻烦

我的就断里了,太难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