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通道求助。。。

楼主(2022-10-14):
各位前辈, 我刚刚买了一个新图传发射, 但不知道发射信道是怎样的, 因为我的图传接收是数字的。 例如15. 35..55 等等。 但新买的发射调的信道是4个数字的, 例如5865m. 5790m. 5732m 等等。 FR 有 A B C D R 调。 CH 有 CH1 CH2 ...CH8. 一个8个通道。

网友A:
发射是模拟信号 接收是数字信号吧

网友:
貌似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是模拟信号 接收是数字信号吧

都是模拟信号, 只是我不知道发射的信道在接收这边怎样选择通道。

楼主:
可以用的, 我之前也有一个没有数字调制的, 接收也可以连得上的, 都是模拟信号。

网友B:
是通信信到,只有相同的信道,才能传输音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信信到,只有相同的信道,才能传输音视频。

哦, 就是说用不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