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校准加速度计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2-10-15):
我的APM2.8飞控在Mission Planner上校准加速度计总是失败,无法进行下去。 在第1步水平放置时,无法点击完成按钮进行下一步操作

随后即显示校准失败
飞控是连接好的,数据线是没问题的,端口也搞对了,方向也摆对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固件不对吧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2022-12-06):
版本不对

网友:
地面站版本错了,加我我给你发

楼主(2023-06-07):
问题解决了,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地面站软件版本与所用飞控不兼容的问题。我们去阿丢官网下载地面站的话,需要注意地面站版本的选择,具体事宜可查阅飞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或意见,选择与飞控兼容的版本。我当时用的是早古时期的APM2.8飞控,与之兼容的最好选择1.3.41(比较稳定兼容性强的版本)

网友(2023-12-28):
请教个问题 apm2.8四轴固件 用的3.2.1怎么设置飞控输出的最大pwm值,我电调超过1930就停机,可以帮忙吗

网友(2025-04-07):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学习一下。轻松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