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大齿与电机齿间距过大能调吗?

楼主(2022-10-15):
间隙是不是大了?但电机无法移动,没办法调节。请问这款机型不能调齿间隙吗?

网友A:
2个方法。1换。 2电机固定螺丝扩孔

网友:
2个方法。1换。 2电机固定螺丝扩孔

推荐第一个方法,计算出齿轮模数,用硬铜找线切割加工齿轮

网友B:
不能调电机固定座吗?就是把侧板扩孔

网友:
固定座扩2个孔就行了呀

网友C:
把电机板调个方向装试试呢

网友:
这间隙不能飞,亚拓不可能出这种低级错误,找一下原装齿轮型号和安装说明书

网友:
大齿和小齿最佳间隙大小是一张纸的厚度。

网友D:
电机齿换的不对,应该是13t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换的不对,应该是13t才对

这个还真的是,一语中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才看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换的不对,应该是13t才对

我搜不到13t的齿,有也都是550的,内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板调个方向装试试呢

对啊,也许行呢,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电机固定座吗?就是把侧板扩孔

这办法也不错,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方法。1换。 2电机固定螺丝扩孔

感谢感谢

网友:
感觉应该扩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换的不对,应该是13t才对

你唬到我了, YT 有出 13T 电机斜齿?

楼主(2022-11-18):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