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外场电包给大疆avatar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10-16):
在新手区发贴了4个小时,竟然一个阅读的都没有,只好在这里再求助各位大神了。

翻看了B站的几个帖子,有大神是这么操作的,电包+充电器+PD模块,但是有一个逻辑我没弄明白,我的充电器在“电源模式”下,只能设置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假如PD模块有4个接口,满载功率是100W*4=400W的情况下:
问题一:理论上充电器应该设置为450W输出功率(考虑充电损耗),那输出电压应该设置为多少?
问题二:如果不是在满载的情况下,比如只接了1个PD口充电,是不是就要修改输出功率和输出电压?如果不修改,会不会出现大电流烧毁机器和电池的情况?

大疆这种自带电池管理的电池,我实在是没搞明白,烦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充电器设成4S的电压,16.8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设成4S的电压,16.8V就行。

你可能还没懂我的意思,在“充电模”下我知道按照4S电池参数来设置,但是在“电源模式”下会多出“输出功率”和“输出电压”这两个选项,我比较疑惑该怎么设置。

楼主:
而且关键的是,大疆这个电池是用PD口充电的,没有平衡头,在“充电模式”下选择4S电池,充电器是会报错的,这也就是B站上大神选择“电源模式”的原因。在“电源模式”下,电包和充电器整体上就变成了类似手机充电器,无需去设置几电池类型,也无需设置几S,但是需要设置输出功率和输出电压,这个我就不太明白该怎么设置。

楼主:
按照PD模块的参数,它有4个PD口,每个PD口支持最大20V*5A=100W的功率,假如只连接一个PD充电的话,充电器设置成默认的输出功率700W和输出电压24V,会不会烧掉PD模块,或者充爆电池?

网友B:
把连接发来吧。
dc to dc是限制最大电压和电流。
只要电压没错就不会烧。
当用电设备请求电流的时候,充电器才会输出电流,达到你设定的上限以后就限制电流。
大疆自带保护板,充电接动力线就行了,保护板测到温度,电压不对会停止充电的,充满以后他会自己平衡的。
话说是pd口,你怎么xt60转pd?

网友C:
电源功率大于总电池功率应该是不会烧的。电源功率不足反而容易烧。我是直接把6s电池插到充电模块上使用的,我那个充电模块支持24伏输入,问过卖家,25.2也可以,但是不能再高了。你的也可以问问卖家是否支持6s直接输入,就不用航模充电器中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大于总电池功率应该是不会烧的。电源功率不足反而容易烧。我是直接把6s电池插到充电模块上使用的, ...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之所以要接充电器主要是考虑2个因素,一个是利用充电器设置最低输出电压,以防止电包过放。第二个就是担心直接用电包接PD模块会导致电流过大,充电器可以设置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相当于可以变相的设置输出电流。当然了,这个同时也是我没太想明白的地方。假如我设置24V的输出电压,同时设置输出功率120W,那么输出电流就是5A,此时如果只使用1个PD口接大疆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中途增加电池接了4个PD口,是不是就不行了,是不是就要把输出功率调高?换个方向来讲,如果一开始我就是用24V450W的功率在冲4个PD口的大疆电池,中途拔下了3个,是不是就要马上调小输出功率,防止剩下的那一个PD口电流过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连接发来吧。
dc to dc是限制最大电压和电流。
只要电压没错就不会烧。

在某宝上搜“4路全协议多功能快充模块sw3518降压模块400w充电器pd+qc3.0”可以找到,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发链接了。充电器跟它是通过XT60连接的,它再输出4个支持快充协议的PD口。大神帮忙看看,确实没太弄懂。

网友D:
首先,充电器是给带平衡头的电池充电的,充电器的电源模式只是为了供电测试之类
其次,给大疆avatar充电,是需要PD65w的,也就是你需要购买DC-PD模块,才可以把20v以上(推荐24v)65w以上的电源通过这个转为PD接口电源
因此,你需要的是PD的转换器,目前很多家都有卖的,价格大概200-300就可以买到4口的,搜索关键词:100w 车载PD模块
这时候不需要充电器转化,直接电池-转化模块-CtoC线-avatar电池即可,记得电池加BB响
另外,电池最好大一点,推荐去买21700电包,不贵的两三百就能买到6s 2p 也就是6s 10000mah的了
关于功率,65*4也就是26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充电器是给带平衡头的电池充电的,充电器的电源模式只是为了供电测试之类
其次,给大疆avatar充电, ...

嗯,你说的PD转换器就是我说的PD模块。电包加一个BB响也可以防止电包过放,理论上确实可以省掉外场充电器。但是还是我之前的问题,电包直接接上PD模块,电包的输入电流是如何控制的呢?还是说PD模块本身就可以自己控制?此外,如果按照你的说法PD模块可以直接接电包的话,那我充电器其实设置成多少输出功率应该都没问题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PD转换器就是我说的PD模块。电包加一个BB响也可以防止电包过放,理论上确实可以省掉外场充电器 ...

电包输出给PD模块,PD模块就是电压源,电压源的特点就是固定电压,用电器需要多少电流就获取多少(也就是实际上那个模块,就是6s电池输入,输出激活PD也就是内部20v,电池这边管理模块就是个平衡冲,需要多少电流它管的)
你的平衡冲,是给电包充电的,每次带出去飞,给电包充满,平衡冲在电包给电池充电时候没关系

网友:
电包的充电,是根据电包也就是这个电池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之所以要接充电器主要是考虑2个因素,一个是利用充电器设置最低输出电压,以防止电包 ...

一个是利用充电器设置最低输出电压,以防止电包过放。这个问题,担心过放上BB响,响了就拔

第二个就是担心直接用电包接PD模块会导致电流过大,充电器可以设置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相当于可以变相的设置输出电流。
四个PD模块,四个电池也就260w同时最大,你找个6s电池,正常的电池这个功率没问题的(5000mah以上,我信你买的10000mah以上)

后面那个就是你思维逻辑有问题了,PD模块要产生65w以上功率输出,是需要20v以上输入的,一般就是24v

那么我甭管你在哪用,一般就两个使用逻辑,一个是24v电源接PD模块,一个是电包接PD模块,不存在其他方式,不存在接电包还接充电器的
使用电包这个方面,我上面指出了,不会超功率。使用充电器的的电源模式,也就是只要你供电电源功率一定大于需求端即可。
就比如220v电压,提供电流理论上无限,也没见烧电器(需求多少用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之所以要接充电器主要是考虑2个因素,一个是利用充电器设置最低输出电压,以防止电包 ...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模块,我买的三路输出。不要想那么复杂了,6s电包直接插模块上就行,注意观察点输入电源电压就行,别低于22.2伏。我就是直接6s5200电池直接插上充,充三块avata电池就差不多了。非要设置功率的话,设置四块满功率所需的功率即可,也就是设置一个上限,四块拔下三块不用调功率,一块电池功率大疆已经控制在65瓦以下,电包输出功率自动降低。

网友:
以你举例为例,你要是设置120瓦,四块电达不到满功率充电,需要设置480瓦,中途拔电池,不用调功率。话说,你要四块电池同时满功率充电,你得买四个充电管家那个板。飞机自带那个板充电功率很低的,离65瓦差距挺远。

网友C:
60瓦充电,一块45分钟能充满,四块电池,两个电池管家充电板,基本就能做到不间断飞行了。一块飞15分钟,飞完一块马上充上,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模块,我买的三路输出。不要想那么复杂了,6s电包直接插模块上就行,注意观察点输入 ...

谢谢,我准备用6S40A锂铁电包,大概850瓦时,一块avata电池是36瓦时,算上转换损耗最低能充2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瓦充电,一块45分钟能充满,四块电池,两个电池管家充电板,基本就能做到不间断飞行了。一块飞15分钟,飞 ...

是的,我大概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利用充电器设置最低输出电压,以防止电包过放。这个问题,担心过放上BB响,响了就拔

谢谢帮助,我还要消化一下你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