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T1垂起

楼主(2022-10-17):
配置,
倾转座打印,倾转舵机deko1102
电机2205KV2450
电调35A小单体
飞控f4v3
4s2600电池
除了T1本体的快拆结构,自己还增加了尾部的快拆,XT30插头+ab胶搞定
试飞成功,就是变形过程中还需要优化一下

【T1垂起-2】

网友A:
不错不错,对了那个飞控用起来稳定么?

网友:
不错不错,能出个教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对了那个飞控用起来稳定么?

挺稳的,不错

网友B:
整机多重?感觉飞得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多重?感觉飞得很快啊。

没称哦,晚上回家称一下。
2205电机4S飞的肯定快,这机原装好像是用1804,
但是也不是特别快,还是能慢速滑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多重?感觉飞得很快啊。

620克,还可以,2205动力轻松

网友C(2023-01-19):
顷转电机座有打印图纸吗?舵机是用连杆还是直接驱动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顷转电机座有打印图纸吗?舵机是用连杆还是直接驱动电机座?

智杰模型科技

网友(2023-06-02):
新手三连问
飞多高,飞多远,飞多久

网友D:
飞机起来了之后,腰间那个电机是不是就不工作了?这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无 人机的声音,固定翼的跑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起来了之后,腰间那个电机是不是就不工作了?这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无 人机的声音,固定翼的跑法{:1_52: ...

1分钟以前是用多轴模式在测试,1分10秒才是转换成固定翼飞,转换完成后腰间那个电机停转,再变回多轴时复转,
至于声音应该是我用的就是多轴的动力和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分钟以前是用多轴模式在测试,1分10秒才是转换成固定翼飞,转换完成后腰间那个电机停转,再变回多轴时复 ...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正常的飞行,腰间那个电机就没必要工作了,会增加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正常的飞行,腰间那个电机就没必要工作了,会增加耗电

那个电机再转飞机就开启特技模式了

网友(2023-12-29):
很好详细的讲解!

网友:
楼主,飞机在天上打转,说好的矢量舵机没有介入?打航向摇杠没反应……,是哪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