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潜遥控怎么通过有线方式中继

楼主(2022-10-17):
潜艇在深水中,遥控没法连通,有什么方法能实现遥控和图传
如果用网线,把遥控信号转成网络信号通过网线传送,但淘宝上找不到这类产品。
有那位朋友玩过深潜,请教一下。

网友A:
无线转有线?实际应用只见过科研机器人有线深潜。雷虎那个是有线还是无线来着?

网友B:
遥控器的模拟接口 ppm信号 再把ppm转换成pwm信号控制潜航器

网友:
或者直接上个飞控 可以在水中自动调平

网友:
一般来说是网线,但是其实网线这个的话,只是一种调制方案,我网络控制不太熟,但是还有个方案是CAN总线,openCAN控制也不错的,距离长也可以防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转有线?实际应用只见过科研机器人有线深潜。雷虎那个是有线还是无线来着?

有线也可以,但是淘宝上也买不到有线遥控

网友:
或许我可以帮忙

网友:
水下的控制和图传没有测试过,我的只在地面上测试过。

楼主:
有没有朋友推荐成套遥控,自己难做出来。

网友C:
用sbus信号图传用av制式,一共4跟线就解决

网友:
接收机在水面  信号线接线 链接水下

网友(2023-09-16):
商业成品大多是用光纤传输信号

网友:
我用的是光缆,通过光电转换交换机,直接TCP/IP通讯

网友(2024-01-10):
闲鱼有这个模块卖的100多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C:
用sbus信号图传用av制式,一共4跟线就解决

请问有没有遥控器直接输出sbus信号的?这样就不需要通过接收机实现有线遥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模拟接口 ppm信号 再把ppm转换成pwm信号控制潜航器

请问有没有遥控器直接输出sbus信号的?这样就不需要通过接收机实现有线遥控了

网友(2025-01-21):
同问,想用飞控做个带脐带缆的水底无人机,为了隐蔽性,不想用浮漂天线,问了下有制作成功的,说是把信号线延长,我打算后期加机械臂之类的,初步估计用9个通道,要是信号线延长,那不得至少用27根线啊,伤不起,因为想使用岸供电源,还配水底摄像头,线数只能更多,问做成的那个哥们,说是不需要这么多线,继续问,人家就不说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信号线到底怎么延长啊,我想用50米的缆控制,那接收机三根线都得延长50米啊,还是说,只需要把信号线那一根延长50米,保证其中一个通道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就可以?跪求指点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像和我的类似哥们,我之前问过做成功的(用飞控做的),说是信号线延长,我现在还搞不明白怎么延长信号线,是单独延长那一跟信号线,还是每个通道的三根线(信号线正负极线都得延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像和我的类似哥们,我之前问过做成功的(用飞控做的),说是信号线延长,我现在还搞不明白怎么延 ...

有一些航模接收机的天线是ipex接口的,可以买ipex转sam转接线,然后把天线换成转接线,和信号延长线连,这个方案既可以用浮标通信,也可以不用浮标,直接把线的末端留在岸上,但是这样就需要较长的信号线。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E:
有一些航模接收机的天线是ipex接口的,可以买ipex转sam转接线,然后把天线换成转接线,和信号延长线连, ...

感谢指点,好久没登录坛子了,特意登录来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