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 有什么电池可以5c 充电

楼主(2022-10-17):
原厂电池上说只能1c充电,这都什么年代了,而且电池尺寸不常见,对比穿越机电池c数容量也不够,100克起飞重量的穿越机都用500ma  3s  85c电池
大家有发现什么比较好的电池吗

网友A:
对我来说,这M1电池已经非常牛逼,又轻又暴力已经让我多个老机子复活了,130X,K120,HCP100S,MCPX BL尺寸完全兼容,而且就两块电池2A充电也非常快呀,不行准备三块电池飞到吐

网友:
1C充电那意味着只能0.4A充电这也太小心了,我一直都是2A充电,不止5C了也没见电池有衰退或鼓包,而且是飞完刚下来就充电,F120分解之前我也用?M1电池在飞,跟原电池差不多时间留空

网友:
130X是完全跟M1等重的机子,用M1电池飞比以往的任何电池飞都要暴力,当然这个暴力是相对于130X自身来说的,毕竟是12MM内转子电机,对比历史,已经是最暴力的了更神奇的是,锁尾问题用一个两克舵机轻易解决了,新人都可能不认识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心碎的机型
【地平线130X直升机重生2克舵机锁尾-哔哩哔哩】 https://b23.tv/S25I66q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地平线控,飞 S2 M2 K120 可以直接对频么?看介绍应该是不行,至少需要接个卫星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地平线控,飞 S2 M2 K120 可以直接对频么?看介绍应该是不行,至少需要接个卫星啥的。

我不是楼主哈,回复太多了,看错不奇怪我买这个IX12是专门用来飞地平线的老飞机130X,MCPX BL之类的,要飞M1M2S2之类的得加个dsm2卫星

我飞伟力小飞机都是用14SG直接对频,一个数据飞十几台机,
飞470以上大飞机统一用14SG+K8+AC2000,也是一个数据飞多台机,主要调好了物理参数,对频就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楼主哈,回复太多了,看错不奇怪我买这个IX12是专门用来飞地平线的老飞机130X,MCPX BL之类的,要 ...

好的,多谢

看来要玩小鸡还是得14SG,看说明现在出的小鸡都是支持14S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多谢

看来要玩小鸡还是得14SG,看说明现在出的小鸡都是支持14SG的。

是的,我要是早入14SG说不定现在成为大师了,2018年回魔届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堆电子废料,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没有买一个像样的遥控器,自从去年年初买了14SG就算正式入门了。如果真是想走3D这条路,14SG起步+模拟器是非常必要的 ,能找到本地摩友那就是好上加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多谢

看来要玩小鸡还是得14SG,看说明现在出的小鸡都是支持14SG的。

不是小机都支持14SG,是小机一般都支持SFHSS协议。
支持SFHSS协议的控都可以飞SFHSS的小机。
本质在SFHSS协议,不是14SG!
一大堆开源控,一大堆futaba的控都支持,用不着只盯着14SG。

网友:
电池发现有款尺寸近似的,准备双十一买来试试,没试过还是先不推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机都支持14SG,是小机一般都支持SFHSS协议。
支持SFHSS协议的控都可以飞SFHSS的小机。
本质在SFH ...

14SG 比两年前的咸鱼价格大概又降了300左右,我两年前是1200入的TW版,现在各种俱乐部大量放出来,就看谁熬得过谁,之前那个130X金属十字盘我在EBAY美国买了一批货,现在咸鱼都放出来了价格才十分之一!原来是出口转内销的,made in China真是强大,都是我们的自己同胞生产的配件被国外商家拿去高价卖,我们还花着海淘的运费再买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SG 比两年前的咸鱼价格大概又降了300左右,我两年前是1200入的TW版,现在各种俱乐部大量放出来,就看 ...

用不着一个劲的吹嘘14SG,什么“入了14SG说不定就成为大师”,“买了14SG就算正式入门了”,“14SG起步+模拟器是非常必要的”。
恕我直言,这也太扯了。
闲鱼又降价有如何,便宜也不一定适合部分人。
您有14SG,喜欢用,合适就挺好的。  但是人家被带的都说“看来要玩小鸡还是得14SG。”前面的话就显得不负责了。
14SG又大又重,十几年前的老产品,有好些缺点是事实。据我所知,有人就是被带节奏用14SG玩小机,嫌大嫌重,最后还是换控,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很多方面比14SG更好、更适合玩小机,而且更便宜的选择也很多。

网友:
我就在用4合一BETAFPV小黑手柄控在玩小直机K110S 挺好的,遥控小巧轻便,方便携带多好。

网友:
电池5c充电基本都没啥问题,都不带热的。相反,那放电倍率动不动就标到70、80c甚至100c往上,那才叫虚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这M1电池已经非常牛逼,又轻又暴力已经让我多个老机子复活了,130X,K120,HCP100S,MCPX BL尺寸 ...

好,放心用大电流充,不过这个电池我飞小过穿越机,没有穿越机的电池爆力,感觉直升机电池还是落后于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一个劲的吹嘘14SG,什么“入了14SG说不定就成为大师”,“买了14SG就算正式入门了”,“14SG起步+ ...

带货没成功,FUTABA今年要扣我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放心用大电流充,不过这个电池我飞小过穿越机,没有穿越机的电池爆力,感觉直升机电池还是落后于穿越 ...

那是肯定的,穿越机四个马达用一个电池,比直升机要求高多了,但这个电池对比以往用同等规格同等重量的小直升机电池,那是暴力多了,这应该也是电池技术反应到航模上的一个变化吧,以前找一个有轻又暴力的电池在130X上使用真是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机都支持14SG,是小机一般都支持SFHSS协议。
支持SFHSS协议的控都可以飞SFHSS的小机。
本质在SFH ...

正解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d7e,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