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和防水

楼主(2022-10-17):
看别人都是用无刷名有刷电机外面套个外壳,在轴的位置放黄油,线圈加不知什么胶水,实现上这样一样是会漏水的,特别是轴承很容易出问题。请问模友们怎么处理会更好。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无刷外置不需要考虑防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无刷外置不需要考虑防水呀。

做防水电机寿命长一些。

网友(2023-08-30):
我也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网友(2024-01-08):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铜轴轴承,ab胶固定铜轴外壳,里面装满凡士林或者是蓝油,轴承盖上,正好密封,外面加一片硅胶片,链接轴稍微压紧硅胶片防止蓝油甩出,效果还不错,定期在硅胶片两面涂上蓝油润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