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闪灯问题

楼主(2022-10-18):
长时间没飞最近把450拿出来玩了一下,上电之后K8一直红灯快闪,自检的时候多机上下抖动很多下,但是自检完K8还是一直闪红灯,飞着没有问题,有没有模友遇到这样的?

网友A:
楼主的K8是不是蓝色或者黑色的?因为后期出的黄K的灯是绿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K8是不是蓝色或者黑色的?因为后期出的黄K的灯是绿色的

最近出的G-bar是怎么回事?是K8换了个新外壳吗?还好我囤了十几个K8,也不叫囤,他们都装在飞机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出的G-bar是怎么回事?是K8换了个新外壳吗?还好我囤了十几个K8,也不叫囤,他们都装在飞机上了

G8就是黄K8了,我也屯了几个,但是后面接触到MB,喜欢上MB的手感,又屯了6个,目前雷虎3桨550,亚拓550和亚拓500,亚拓450用的是黄K8,油动600和油动700用的是MB,毕竟MB比K8要抗震些。但是飞下来用MB的飞机舵机发热比K8要大得多,虽然把工作频率降了,还是热

网友C:
因为进入了十字盘偏移校准模式,陀螺设置里面可以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8就是黄K8了,我也屯了几个,但是后面接触到MB,喜欢上MB的手感,又屯了6个,目前雷虎3桨550,亚 ...

我是最近一个月才接触到MB的,第一次拿到带MB的470,尾巴抖得不行,用的还是DEKO5125,没想到简单调一下发射机数据尾巴就锁的一条棍子了,其他几台都是K8的470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尾巴,现在就是十字盘手感感觉比较怪异,还没有机会再飞,再调调看应该没问题,MB确实是吸收震动比较厉害,我之前几台470都只能用兔子380的旋翼头飞来避免机身抖动问题,唯有MB这台用的是470原装旋翼头飞,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你也听到了,MB对舵机的寿命有影响的,不过按现在这种舵机,无非就是电机寿命问题吧,大不了勤做保养就好了,DEKO舵机可以免费保养最多花20换个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最近一个月才接触到MB的,第一次拿到带MB的470,尾巴抖得不行,用的还是DEKO5125,没想到简单调一下 ...

去年亚拓版的全新MB降到550-680之间,我一下屯了5颗,后面有幸收到一颗全新未开封非亚拓版的,3程序的,MB的尾巴不得不说真的是一根棍,比K8好太多,就是费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亚拓版的全新MB降到550-680之间,我一下屯了5颗,后面有幸收到一颗全新未开封非亚拓版的,3程序的,M ...

现在咸鱼价格大都在400左右,不过都是5.0版本的,我刚收了个金脑2,打算武装一台470练新动作,尝尝救机功能

网友D:
我也说一句是不是亚拓版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抖动多下在k8里检查下遥控输出的中立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抖动多下在k8里检查下遥控输出的中立点看看

机身悬停时候不抖,一做动作就抖,大佬说是感度过大了,也没多大啊,调到70

网友F:
跳多下+快速闪烁代表自检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跳多下+快速闪烁代表自检没过...

我收了本地大佬的一个改过插头的K8,一上电就常绿灯亮不知道怎么回事,上电不是应该闪几下才常亮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本地大佬的一个改过插头的K8,一上电就常绿灯亮不知道怎么回事,上电不是应该闪几下才常亮的嘛

黄 K 普通状态都是绿灯常亮的...
只有早期的克隆 K8 或 GV8000 这种才会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K8是不是蓝色或者黑色的?因为后期出的黄K的灯是绿色的

是的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进入了十字盘偏移校准模式,陀螺设置里面可以关了

好的,明天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动多下在k8里检查下遥控输出的中立点看看

之前好好的,就是放了有两三年没有飞,最近封家里了拿出来飞了出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跳多下+快速闪烁代表自检没过...

我夜觉得是自检问题,但是正常飞着不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说一句是不是亚拓版有什么区别?

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进口版自带救机,亚拓版没有带要后期花钱升级,亚拓做的好事就是套机贴牌mb和好盈电调把价格搞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亚拓版的全新MB降到550-680之间,我一下屯了5颗,后面有幸收到一颗全新未开封非亚拓版的,3程序的,M ...

mb锁尾确实挑舵机宽频用不了烫的厉害,但是买贵的舵机就行 频率速度都能满足mb的需求,锁尾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悬停时候不抖,一做动作就抖,大佬说是感度过大了,也没多大啊,调到70

3D不是都设成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进入了十字盘偏移校准模式,陀螺设置里面可以关了

你好,我在电脑上和手机蓝牙连接里面怎么都没找到十字盘偏移校准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进口版自带救机,亚拓版没有带要后期花钱升级,亚拓做的好事就是套机贴牌mb和好盈电 ...

亚拓全新拆机550,加上升级的钱比买救机版还便宜,那谁还买原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亚拓全新拆机550,加上升级的钱比买救机版还便宜,那谁还买原版?

首先授权给亚拓贴牌就已经赚了,其次亚拓全新拆机一开始市场价在700.800。二手的600。价格还会随着时间和量继续降,所以说亚拓做的好事就是把mb价格打下来了,没贴牌前老款的3.0二手价都在6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授权给亚拓贴牌就已经赚了,其次亚拓全新拆机一开始市场价在700.800。二手的600。价格还会随着时间和 ...

意思是量大促销,挤占市场空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没路走。

网友:
有了ESKY版本的类似地平线AR7200BX的陀螺仪接收机一体K8,我要跟黄K8说拜拜了,可以装几百台机都够用了,这个还是金属壳的,质感非常好,前几年当电子垃圾收回来的,没想到是宝物,眼下黄K8和AC2000接收机价格翻倍了,正好可以摆脱对K8和AC2000的依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总算完成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