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有什么推荐的手柄遥控器

楼主(2022-10-18):
飞K110/120、羽翔之类s-fhss协议小电直,主要是考虑携带方便,14sg太tm的大了
暂时在考虑t-pro,
有经验的兄弟帮忙推荐下啊~~多谢了

网友A:
可以看看RadioMaster 的Zorro,做工不错,还是开源控,Jumper的不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RadioMaster 的Zorro,做工不错,还是开源控,Jumper的不推荐

正在关注,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关注,貌似不错的样子。

嗯嗯,感觉国产控rm做控还是非常用心的,jumer差好多,最好的是flysky,frsky只要不开盖看着还行

网友:
还有富斯11月会出的EL18

网友:
用t pro 飞k110  m1  和450pro  也飞穿越机和板机,外壳精度差,开关手感不好,摇杆还行,好处是体积小 电量足,一个控所有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建议,没玩过穿越机,对这些开源控完全没概念,
我看不论是t-pro或佐罗都有好几个版本,完全看不懂,眼下我只需要s-fhss,各位建议买哪个版本?具体哪个版本支持s-fhss(或者再加上M1的OMP协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建议,没玩过穿越机,对这些开源控完全没概念,
我看不论是t-pro或佐罗都有好几个版本,完 ...

可以买四合一高频头版本,支持协议多

网友C:
最近两年国产的手柄控我都摸过手,就用Zorro,做工和设计是最好的,用着舒服,买CC2500版本就行,有你要的协议,四和一不建议,因为你很大概率用不上,玩直升机没问题

楼主:
你们大家是不是收了佐罗好处啊。已经成功说服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两年国产的手柄控我都摸过手,就用Zorro,做工和设计是最好的,用着舒服,买CC2500版本就行,有你要的 ...

楼主要用的omp协议需要四合一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用的omp协议需要四合一版本。

CC2500高频头就包括了OMP协议,我自己就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C2500高频头就包括了OMP协议,我自己就在用

我记得OMP协议是要求CC2500和NRF24L01两个芯片的,不知道单CC2500芯片功能上有没有啥问题,电压回传也有吗?

网友D:
CC2500多协议高频头包含了OMP协议和SFHSS协议。连接朗宇M1飞行时OMP协议有电池电压回传,比较直观。SHFSS协议没有电压回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OMP协议是要求CC2500和NRF24L01两个芯片的,不知道单CC2500芯片功能上有没有啥问题,电压回传也有 ...

没啥问题都用了小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问题都用了小一年了

那还真不错,但是不知道为啥omp协议要写的需要两颗芯片?

网友:
有没有中文菜单的手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2500多协议高频头包含了OMP协议和SFHSS协议。连接朗宇M1飞行时OMP协议有电池电压回传,比较直观。SHFSS协 ...

,我之前一直以为需要四合一高频头,但是不知道NRF24L01起什么作用?

网友:
查了下NRF24L01芯片支持的协议还真是挺多的 。百度了下这两款模块NRF24L01的数据速率最高能到1M bit/S;cc2500D的传输速率是500K BIT/S。

网友E(2023-01-30):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RadioMaster 的Zorro,做工不错,还是开源控,Jumper的不推荐

为啥不推荐Jumper?我还准备买呢?能否说一下具体问题?谢谢!

网友:
T Pro挺好,我的小飞机全部转到上面了。唯一的不足是当加到52架飞机后,每次开机提醒存储已满,很揪心,不得不删掉一个,于是警告就没有了。但这也意味着60个模型实际只能用到五十来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推荐Jumper?我还准备买呢?能否说一下具体问题?谢谢!

我的jumper控摇杆太差了,不动时都乱跳,后来换了radiomaaster就好太多了,做工用料也更好。

楼主:
被大家安利买了Zorro。总体来说满意。有个小毛病,下面那个软胶盖不严,每次动了盖半天,**。好在不常碰它。不知道是模具精度还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