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炸F150,好结实

楼主(2022-10-20):
最后一电最后1分钟,是被诅咒了。
飞到不熟练的方向失去控制能力了,越飞越远~
反射还在,断动力,bang~
撞树了:(
捡起来大桨耷拉着,电池飞走了(没带头罩)。
其他没啥异常的样子
装好试下舵机好像还行
继续起飞1分钟不到,没电降落了
总之最后一电是被诅咒了
希望没有严重内伤

网友A:
永远不要相信最后一块电,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楼主:
另外,这机子地面共振好大声。有点吓人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飞到啥程度了,如果只是航线,开60%油门就足够了,又安静又听话,听到大桨共振声音应该都是至少80%油门以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远不要相信最后一块电,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我又有一周多没飞了,炸的机会都没有别说最后一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有一周多没飞了,炸的机会都没有别说最后一电了

我上周末才拿着油机去飞场爽了一早上,这周开销大,买了一架70E,一架90E,一个朗宇的25CC电机,一套deko的6295中舵和一套1295微舵MD玩飞机真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飞到啥程度了,如果只是航线,开60%油门就足够了,又安静又听话,听到大桨共振声音应该都是至少8 ...

悬停啊航线啊,习惯打了油门长开 80%是啊,不开80%不响。而且也就地面上响一下,起飞就没啥声音。
我技术不行,高度有点控不稳上下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末才拿着油机去飞场爽了一早上,这周开销大,买了一架70E,一架90E,一个朗宇的25CC电机, ...

都一样,心理说不买了,手里可不诚实,要买完卡里的最后一分钱,我这个月又烧了1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啊航线啊,习惯打了油门长开 80%是啊,不开80%不响。而且也就地面上响一下,起飞就没啥声音。
我技 ...

练悬停航线这机子60%油门足够了,可以近一点距离练习,开大油门必须得控制好距离,要不非常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末才拿着油机去飞场爽了一早上,这周开销大,买了一架70E,一架90E,一个朗宇的25CC电机, ...

飞油直是最大梦想,等机会成熟了收一台本地大佬现成的,自己弄挑战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油直是最大梦想,等机会成熟了收一台本地大佬现成的,自己弄挑战太大了

油直我屯得最多了,还有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直我屯得最多了,还有发动机

厉害,电直总感觉是玩具,唯有油直像航模一点,一直没了解怠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发动机在转而大桨却没转,万一发动机突然大油门怎么办?怠速是离合的原理吗,转速低的时候离合就自动分离了?我没研究过发动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就是有离合器了,转速低的时候甩块与离合杯的来令片分离,大桨不转,发动机转速上去了与离合杯 ...

还猜对了,还有汽车转弯差速的原理,共轴双桨的差速原理都不想去搞明白了,我牛顿都还没完全搞明白就整天就想搞明白量子力学,但量子力学的得有很强的矢量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基础,没学好这两门课的人都想把量子力学当做一门玄学来学,入门了才知道,那是最精密的数学。我们初中就知道了大多数元素核外电子排布规律,知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而这个核外电子排布却是经过严格的量子力学原子模型结构本征值推导出来的

网友:
每次看帖都感觉群里大佬真的很会赚钱。飞机随心买。

楼主:
电池仓上边的螺丝滑丝了。感觉框架塑料很容易滑丝,下次不敢不带头罩飞了。
这个头罩超级紧,拆装费劲死了。而且才不到10个起落,胶垫已经被壳子割断一半了。
建议厂家把头罩的安装孔往后移2mm。

网友C:
塑料构件拧螺丝,一定要轻,感觉上劲了立马停。就算金属构件也不能用大劲,很容易断螺丝,小机的螺丝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构件拧螺丝,一定要轻,感觉上劲了立马停。就算金属构件也不能用大劲,很容易断螺丝,小机的螺丝太小了 ...

是撞树时电池飞走挤的,我很小心拧,而且没事我也不会去拆它。
这机子还是挺结实的,除了大桨蹭了一道,目前就这点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