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航A9 怎么插平衡头?

楼主(2022-10-21):
不懂 怕插反了 会不会烧充电器

永航A9如何插平衡头?#哔哩哔哩动画#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串联板正负极是哪边。比如1号电池串联之后是在正极那边,这块电池的平衡头也必须插在正极那边。插错了直接电池短路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串联板正负极是哪边。比如1号电池串联之后是在正极那边,这块电池的平衡头也必须插在正极那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