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满血复活

楼主(2022-10-21):
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咸鱼100块买了块,换上去还是老样子。
趁今天有空,我就把飞机都拆了然后全面检查了一遍
1、主轴、横轴都略微弯曲,但是都是0.1毫米级肯定不影响使用,毕竟十字斜盘、大桨夹随便一个间隙也不止这些。原封不动装上继续用。
2、油门中立点大桨螺距负太多,把舵机臂拆了下来调整了角度、连杆调节了长度,重新装配后螺距基本差不多0了,这等级的小鸡不要偏差太狠就行了,不能太讲究。
3、机器是19年1月购买的,到现在3年半都超了,所有的轴承全部上油,包括电机里的轴承。
4、折腾了几次油门和螺距设定,调整到了自己比较适应的油门和螺距,巡航油门是85%
经过一翻折腾,重新试飞。
第一就是声音变了,这声音一听就对,看来所有轴承加油功不可没。
第二飞机稳了,曾经的体验又回来了。

结论:不仅仅是大飞机,小飞机也要保养,定期给轴承加油,检查轴承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A:
好手艺。
刺激到了,周末把家里那几架伊拉克级的K110/120好好修理下,重新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
刺激到了,周末把家里那几架伊拉克级的K110/120好好修理下,重新启用。

K110、 120是新手练手的利器,我就是意志不够坚定,之前遥控器也舍不得买好的,结果跟着本地大佬买了一屋子飞机,回头还是得从K110/120飞起,我成为了专业的飞机购买体验师,离做专业飞手还有十万八千里的技术距离

网友:
我在今天3月份停飞前已经把K110各种翻滚练得炉火纯青,停飞了半年又得重新开始,这次以K120为起点了

网友B:
真是给力。没能秒下楼主的飞机感觉损失了一个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给力。没能秒下楼主的飞机感觉损失了一个亿。

刚发现楼主2014年都在出全新的130X主板了,看来曾经玩过130X机型,最终还是得回归K110,那般吹嘘MCPX神机的大神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网友C:
现在任何新机型出来都没有以前那种对MCPX好130X膜拜感了,以前的地平线大神真是气氛做足了,以至于我再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网友:
说的我也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发现楼主2014年都在出全新的130X主板了,看来曾经玩过130X机型,最终还是得回归K110,那般吹嘘MCPX神机 ...

嗯,我第一个小机就是130X,后来升级各种升级件,前后花了4000不到130X还是很好飞的,不过后期主板出了问题(这个是真出问题了)会突然全油门蹭一下窜上去3-5米,要么突然蹭一下全油门侧翻,地平线代理后来给我发了一块新主板。
最后打算跟着网上大神改K8的,东西都买好了,最后一直没动手全部打包出了。
如果当初改K8成功,估计能飞得很惬意。
出了130X,上的是泰世X3,正儿八经的飞了一段时间。后面工作原因就没玩了,控和飞机都出了。
玩过一些小机,130X,MCPX,977,霓辉H377,K110,这些小鸡感觉最好的还是K110,非常适合新手,原配的X6控也马马虎虎。
不过有场地我还是会选择450以上的,飞行就不去说了。装机调机也是一种快乐,小机没有这种乐趣。
飞行5分钟,修机5小时,这才是乐趣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第一个小机就是130X,后来升级各种升级件,前后花了4000不到130X还是很好飞的,不过后期主板出了问 ...

130X主板确实有这问题,不过我摸索到了对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起飞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打开3D模式,要普通模式连推三次油门直到油门响声正常了再起飞,空中切换3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任何新机型出来都没有以前那种对MCPX好130X膜拜感了,以前的地平线大神真是气氛做足了,以至于我再也不 ...

其实m1才是小机的突破,精度高,动力足,稳定,大部分动作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