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改装OXY5终于基本优化完成、完成了20起落飞行。

楼主(2022-10-21):
泰世X5改装OXY5终于基本优化完成、完成了20起落飞行。
文字就不多描述了,过程肯定是痛苦的。问题是肯定遇到的。现在基本解决了。
就等待时间考验了。

楼主:
用5200的电池。飞行手感很好很跟手。重心也不错。脚架和脚架管是乱七八糟凑起来的。

网友A:
顶一下,有技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有技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谢谢帮顶。技术谁都可以有的。你也一样有的。

网友B:
旋翼机和扑翼机可以考虑玩玩。

网友:
这才是我之前心目中x5应该有的样子,不过可以有一些优化?
比如说
1、类似于x3皮带轮上置
2、电机座再下沉一点(和下轴承座可以类似于x7一样锁死),侧板在加加强片会强度高很多
3、如果有可能,试试用亚拓550的轴套,转一下HF1015单向?然后增加电机第三轴承座,那个变径轴套可以配合皮带轮锁死(如妙550/kds550的)

网友C:
改了皮带直驱真牛!
我前年2K收了一位北 京摩友带原版Vbar陀螺仪的X5后续又买了1K多的配件炸了两三次不想再修了上个月1.5K出给本地的摩友了一堆配件和全新的EDGE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皮带直驱真牛!
我前年2K收了一位北 京摩友带原版Vbar陀螺仪的X5后续又买了1K多的配件炸了两三次不想 ...

第一次拿到X5感觉这么大的机子还采用450pro那种次级传动齿的皮带皮带模式有点不可思议,那个次级传动齿上下的轴承很容易产生虚位
我现在改了七八台470和三四台450,520-550级别的机子一台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机和扑翼机可以考虑玩玩。

哦。有机会接触下。

网友D:
这不就oxy5设计,和泰世x5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oxy5设计,和泰世x5有啥关系。

我抄人家的。用X5的悬停头和大齿盘而已。

网友:
想飞得爽,就得会自己折腾,顶一个。

网友E:
尾桨夹...建议换成金属的,他家的塑料尾夹很赌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桨夹...建议换成金属的,他家的塑料尾夹很赌人品...

哦。这是原厂的。还好吧。金属当然安心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这是原厂的。还好吧。金属当然安心很多。

我曾经也那么想,然后就爆掉整组尾巴了

之后再也没碰过泰世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也那么想,然后就爆掉整组尾巴了

之后再也没碰过泰世的机子

好吧。能换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