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10刷elrs

楼主(2022-10-22):
虚心请教各位大神,有成功刷过elrs固件的吗?d10是开源神控,已换4合一高频头,穿越机、直升机操控都没问题。如果再能支持elrs,那是再次焕发青春了

网友:
只要是最新的暗夜固件都支持elr吧,反正我的有,我找到了,问题的要加高频头和相对应的接收机

网友:
暂时没有升级的欲望

网友:
我的华科尔D7E有希望没?最喜欢这款控了,小手手感非常舒服。

网友A:
D10 刷Deviation固件就能支持elrs 因为很多的Deviation都有支持crsf的。这个刷一下机支持elrs的Deviation固件就OK了,很简单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加一个elrs高频头到遥控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教程贴。这个我想想也简单的。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A:
D10 刷Deviation固件就能支持elrs 因为很多的Deviation都有支持crsf的。这个刷一下机支持elrs的Deviation固 ...

太简单了没啥教程好发的。就三根线,下图这样接。

网友:
我直接買TX16s MK2
學新的操作 ,
DEVO 10 ,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