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鹰眼7寸旗舰屏dvr按键不管用

楼主(2022-10-22):
收的二手走暗伤后来才注意到。
左边dvr按键没有反应,内存卡更换在电脑格式化都一样。拆开后测量左边按键电压-0.8和右边电压3.3不一样,右边按键短接触点可以实现按键功能,左边短接扔无反应。推测应该不是按键问题,有懂电路或者了解的模友么?另外里边线排有一个线不是完全按照123456的顺序排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可能是通病 我那个dvr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通病 我那个dvr也打不开

我看别人都是正常的啊还有大神用无dvr版本改造,增加模块和按键变可以录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