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 D700配套遥控器进入系统菜单的方法

楼主(2022-10-22):
历史年代久远找不到说明书了,找不到进入系统菜单的方法,求助使用过此遥控器的朋友
现在是飞目前这台D 700没问题了,想建立第二台机的数据竟然找不到系统菜单进入,只能进入设置当前这台机的数据的功能菜单,试过常规其他控的方法:同时按下左边两个上下键,结果出现白屏和黑屏,按下右边的旋转键又返回了功能菜单,求救使用过此控的摩友

网友A:
这个控支持多模型建立? 很久远的这种貌似就支持单模型的调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支持多模型建立? 很久远的这种貌似就支持单模型的调节吧?

这控比地平线的DX6I还要晚一点出,前者都有10个模型存储,这个也有,只是还没发现进入系统菜单的方法

网友B:
反正就3个键你按个组合试试呗!上+滚轮 下+滚轮  上下+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3个键你按个组合试试呗!上+滚轮 下+滚轮  上下+滚轮

已经试出来了,按住旋转键开机,这下可以好好研究怎么设置无副翼陀螺仪

楼主(2025-01-13):
现在已经大面积使用这个遥控器,一个发射机十几台机,手上还有上百个这个带接收机的三轴陀螺仪,非常方便,类似现在的VBCT或者开源控,但这台发射机可能当时没量产,或者量产的那一批已经随整机销往欧美了,就算能找到协议也没用,因为它的三轴陀螺仪数据完全是在发射机上设置的,所以只能找到原装的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