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态电容替换穿越机电调端常用的电解电容会不会更好些?

楼主(2022-10-22):
固态电容也不贵啊,一个35V1000UF的固态电容淘宝也就一块多钱,不是说固态电容效果更好  为啥没人用

网友:
都可以。可能是电解电容更轻吧,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几千块钱的高端电调也用着电解电容

网友:
比如我30a的电调要搭配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A:
普通人不能理解厂家的思路罢了。。。假设点解电容3毛,固态1块。一个设备要几个固态,3个算。就多2.1元了。。。

生产10000个就20000块了。你不能用一个只多一块钱来计算。

厂家的宗旨永远是能用3毛达到一样的性能是绝对不会用1块钱的原件。

网友:
区别不会让你感觉出来,固态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比如可以使用10年,普通电解电容只有5年,但是穿越机那玩意不会连续用5年,所以,没等到寿命到的时候,飞机已经丢了 然后差别也不大,所以就不用了呗。如果可以,可以自己改钽电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贵,然后效果也是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人不能理解厂家的思路罢了。。。假设点解电容3毛,固态1块。一个设备要几个固态,3个算。就多2.1元了。 ...

对于厂家1毛钱是天价了,led节能灯号称10年比白炽灯省多少度电,但是顶多两三年就坏了,不管大厂小厂里面的电路板都是小榄古镇一些小作坊用一堆廉价货拼成的,在哪里呆过的都知道,一个元器件的价格只有几厘钱,一分钱都不到,能用一厘钱的绝不用一厘半,几十万的出货量一厘钱积起来就是几千,一个电路板几十个零件那就是10多万,所以什么都是省到极点,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做产品,未必就是价格贵的就好。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单说普通电解电容和固态铝电解电容最大的差别是在寿命上,楼上说过多的寿命你用不到。贵的这点钱不如换个低ESR的电解电容。你一块多的固态电容还真未必有大厂的电解电容合适。当然更多是选够你用而且价格够便宜的电解电容。然后在说一下钽电容,钽电容失效后大概率处于短路状态,而电解电容即使鼓包了电容爆了基本都处于开路状态,这种失效后就短路的东西放在穿越机这种高速移动的产品中就是对产品的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