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用3S电池发烫

楼主(2022-10-22):
今天又去跑船了,还是TB的那个发哥的魔术板虾艇,还是超音速的2860-3800KV的内转子电机,加37的桨,电池滚烫,还有点鼓包了,电机和电调温热。换成36的桨的话,电池温度就要低些,但是速度就下降的多了。37的桨配3800KV值,是不是电机的KV值高了点啊?手上还有一个火箭的2958-3380KV值的,KV值低点是不是好点呢?还有我的电池都是3S的,手上的桨有36-37-38这三种,
现在用的电调是好盈海王的90A水冷电调,手上还有一个华沃瑞的100A水冷电调。

网友A: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热呗。桨叶大了,负载也大了,电流也就大了,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会很严重的发热。换放电能力更强的电池,或者并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热呗。桨叶大了,负载也大了,电流也就大了,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会很严重的发热。换放电 ...

船身限制,只能放3S的2600毫安的电池,刚量了一下,最大能放2600毫安的4S锂电,但是那个2860-3800KV值的电机不支持4S锂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热呗。桨叶大了,负载也大了,电流也就大了,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就会很严重的发热。换放电 ...

网友:
天冷了  电池的放电能力会差点

网友B:
电池放电能力太差了。换贵的电池。还有电池除了三圈格式富力等等那几个牌子货,其他电池你直接在它标的放电C数上打个对折可能才比较符合实际。我之前用过花牌,按标的C数还是勉强够用。多循环了几次后电池就顶不住了,发烫然后放电就跟不上了,加油就断电。另外买个几个杂牌C数标得到是高,也是发烫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身限制,只能放3S的2600毫安的电池,刚量了一下,最大能放2600毫安的4S锂电,但是那个2860-3800KV值的 ...

建议用C数好好算一算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

楼主:
我用的威能电池3S的2600毫安的
标注的是7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能力太差了。换贵的电池。还有电池除了三圈格式富力等等那几个牌子货,其他电池你直接在它标的放电 ...

电池最低也要60C放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威能电池3S的2600毫安的
标注的是75C

现在电池大部分标的都是瞬间最大放电,再算上虚标,持续放电打5折都算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能力太差了。换贵的电池。还有电池除了三圈格式富力等等那几个牌子货,其他电池你直接在它标的放电 ...

格氏车用的一样不行,6400,70C那款用斯巴达原装电设全油门跑几圈都烫手。装海王180+CYS4082的E36上二个直线冲刺干鼓包了。5200,55C的花牌都比这款强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氏车用的一样不行,6400,70C那款用斯巴达原装电设全油门跑几圈都烫手。装海王180+CYS4082的E36上二个直 ...

格式产品线有点多。也是有些NB有些拉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