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怎样确定二冲程点火进角?

楼主(2022-10-23):
把26cc割草机发动机,改成霍尔触发的油机,想在输出轴上钻孔放进磁铁,翻看以前的帖子,已知活塞上止点前30度是点火进角,求教大哥们这个30度怎样确定或者用什么方法测量?

网友A:
外行觉得应该是曲轴上止点算0 逆时针旋转算提前。至于多少度怎么确定 我只能说1圈360。你可以做好标记拿角度规测一下。  我申明。 不确定对。没玩过2冲程。只是单纯对于机械的了解瞎聊的!若错了 别采纳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觉得应该是曲轴上止点算0 逆时针旋转算提前。至于多少度怎么确定 我只能说1圈360。你可以做好标记拿角 ...

能赐教已经很感谢了

网友B:
磁铁固定大致精确就可以,主要是霍尔元件支架要做成可调的,最终点火位置还是要根据运转状况调整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固定大致精确就可以,主要是霍尔元件支架要做成可调的,最终点火位置还是要根据运转状况调整决定。

多谢赐教

网友C(2022-12-13):
最好在轴上装个小飞轮,飞轮上装磁铁,上止点后退(反转)二十几度,在霍尔和CDL间串联的可调电阻,调节电阻使发动机转速最大(相同油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轴上装个小飞轮,飞轮上装磁铁,上止点后退(反转)二十几度,在霍尔和CDL间串联的可调电阻,调节电阻 ...

大师这个 实战过没有  请教效果

网友C:
玩航模是新人,但骑了三十几年的摩托车,对发动机比较了解。换过发功机的cDL,不配套,在霍尔和电火块间加了个电位器,调节触发电压(点火提前角)使发动机正常运转。

网友:
这款应该不是华盛26cc割草机
的吧

楼主(2023-05-18):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是新人,但骑了三十几年的摩托车,对发动机比较了解。换过发功机的cDL,不配套,在霍尔和电火块间加 ...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