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供电6-26v,飞控只有5V

楼主(2022-10-24):
求教,图传输入电压6-26v,但飞控由于是mini飞塔,只有5v供电,没有9v,能不能把图传的正极输入直接接到电池正极。能用吗,会不会有干扰或者烧掉。
6S电池

网友A:
图传共地,图传正接6s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共地,图传正接6s电没问题

谢谢,我接上试试

网友(2023-03-24):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接上试试

加个大号一点的电容

网友:
图传不都是直接接电池的么,你敢去接在飞控5V上面,就不怕图传需要的电流大了把你的飞控5V搞坏掉?任何情况下不要轻易动用飞控的5V电压,保证飞控供电的稳定性!

网友:
加个电容更有保障

网友(2023-05-06):
您好大佬请教一下,电容是不是加在电源线焊接处?加了之后是对图传传输回来的画面有优化还是对图传信号有优化,我只知道他有滤波作用,但实际没有测试过,因为之前我有试过没装电容的也是可以正常飞行的,飞机飞行信号和图传接收信号都感觉没什么影响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