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求助,玩具象真后推苏35如何改无刷

楼主(2022-10-24):
原装空心杯动力,有点弱。但是有自稳,也可以手动。
想利用原有的板子,改无刷,想请教大佬们如何在原来的板子上找无刷的信号点。
如图: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接收机不支持吧,换遥控器和接收机,加个无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接收机不支持吧,换遥控器和接收机,加个无刷电调

那板子上可以接出来无刷的信号点,想利用原来的设备和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板子上可以接出来无刷的信号点,想利用原来的设备和控。

这个需要电子动手能力,找出驱动电机的晶体管,把晶体管焊掉,把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接到原来晶体管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电子动手能力,找出驱动电机的晶体管,把晶体管焊掉,把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接到原来晶体管的栅极。 ...

是的,估计要试一试  才知道那个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电子动手能力,找出驱动电机的晶体管,把晶体管焊掉,把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接到原来晶体管的栅极。 ...

文盛的歼10如何改无刷你知道吧,利用原来的板子和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盛的歼10如何改无刷你知道吧,利用原来的板子和控。

我不知道啊

网友B:
那个有刷也是pwm驱动。但是和无刷不一样,可以把那个有刷功率管控制极接个点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是和无刷的一样的频率和脉宽。不一样可以用个8脚的单片机(stc15w104,淘宝只有一元左右)翻译一下。这种开源程序网上很多的,拿来改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刷也是pwm驱动。但是和无刷不一样,可以把那个有刷功率管控制极接个点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 ...

感谢大佬回复。学习了。

网友C:
可以使用一个示波器来反向推到,看看无刷PWM控制点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一个示波器来反向推到,看看无刷PWM控制点在什么位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刷也是pwm驱动。但是和无刷不一样,可以把那个有刷功率管控制极接个点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 ...

老哥,有具体教程吧,我没示波器。

网友D:
我只是看到过这个东西,希望有帮助,如果改成功了可以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看到过这个东西,希望有帮助,如果改成功了可以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如果改成功了发出来大家共享。

楼主(2022-12-08):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看到过这个东西,希望有帮助,如果改成功了可以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用你说的这个宝贝改成功了。按照你上的那个宝贝一接就行了。
上图
卖家的示意图

我的接法

别的玩家的改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说的这个宝贝改成功了。按照你上的那个宝贝一接就行了。
上图
卖家的示意图

恭喜楼主

楼主:
还是你说的宝贝对。

网友(2023-08-26):
评论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