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突然失去动力

楼主(2022-10-25):
兔子380飞机,好盈50A V3,DEKO 1102舵机,原配电机,K8,飞了有几十个起落,最近两次都是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电调返厂检测了没问题,请教各位会是啥原因呢?和K8的关系大吗?

网友:
陀螺仪和电调都要换

网友A:
我有完全一样配置的XL380,不知道楼主是在做剧烈动作的时候掉动力还是悬停也会掉动力,我的MSH480的每到翻滚动作的时候都会断动力还短暂失控,最近这个疾病传染给了700BTS大飞机,现在都还没检查出来原因

网友B:
1、看K8日志,是否有偶发失控;
2、如果没有失控日志,更换电调试一下;
3、如果还不行,换k8试一下;
4、以上都不行,换电机试一下;

无他,只能更换来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看K8日志,是否有偶发失控;
2、如果没有失控日志,更换电调试一下;
3、如果还不行,换k8试一下;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几十台机子也就MSH480/700BTS有这种状况,问题的共同指向都是电调的BEC,还没有机会做独立2S直驱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几十台机子也就MSH480/700BTS有这种状况,问题的共同指向都是电调的BEC,还没 ...

我的就是bec,失去动力的时候k8灯闪烁,供电不足导致k8重启,在日志中也看到重启的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bec,失去动力的时候k8灯闪烁,供电不足导致k8重启,在日志中也看到重启的日志

K8一上电闪都不闪是什么状况?一直绿灯

网友D:
你应该检查舵机,这个牌子做舵机没经验,舵机输出线很容易短路。最好换舵机试试。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是K110,不过我是电池不行了,3年了。   虽然电池上A6检测还有3.9V。
楼主电调没问题,可以多关注一下电池,电池放电跟不上了也会保护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完全一样配置的XL380,不知道楼主是在做剧烈动作的时候掉动力还是悬停也会掉动力,我的MSH480的每到翻 ...

兔子480这个现象就是电机上面的单向轴承打滑,不用想了,把单向轴承改一下用顶丝顶死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几十台机子也就MSH480/700BTS有这种状况,问题的共同指向都是电调的BEC,还没 ...

你找小罗,他会告诉你真实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检查舵机,这个牌子做舵机没经验,舵机输出线很容易短路。最好换舵机试试。

认真的么,deko做舵机没经验那谁有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是kbar问题,因为正常电调直插接收机
有可能是bec问题,毕竟稍微大动作的话bec可能扛不住。
可以试试换v4 60a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估计是电调BEC导致K8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找小罗,他会告诉你真实原因

当初迷恋单皮带,咸鱼收了空机和马达,后来还找小罗买了台全新的MSH480空机,为自己的冲动买单,现在都扔垃圾桶了

网友:
如果平稳发现没有问题,3d飞行出现失控有可能是电压跟不上,deko的舵机好像比较费电吧?可以在接收机端加装电容来保障电压可靠性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看陀螺仪的日志记录呢?前年飞有副翼450时也遇到你这样的空中突然失去动力情况4次,没有找到什么原因,最后换了遥控器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再没出现过,好盈60AV4D EKO1102,距离基站信号塔两三百米位置。现在无副翼机用14SG了,好盈60AV4   DEKO1295飞380没有再出现过突然失去动力炸机情况。K8可以看日志啊!

网友:
有一种情况会让好盈60A V4断动力的,那就是目前很多好盈60A V4都是用的国产不知名电容35V 220UF,我手里就遇到过在没有任何炸鸡的情况下,电容失效的,当时发现电调上电瞬间几乎不打火,拆开检查电容已经几乎没有容量了,电调在没有电容或者电容容量过小的情况下,大电流工作会导致没有输出或者异常,以前身边模友飞X8多轴,为了给电调省空间把电调的电容全部拆了(好盈飞腾),结果就是起飞后油门瞬增的时候立马失控,炸下来后烧了3个电调2个电机。好盈为了省钱,以前的V4都用的红宝石ZLH高频低阻长寿命系列电容,可惜目前我手里有3个60A V4全部都是国产不知名电容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用的是好盈60A V4电调。我是在陀螺仪空余通道插了一个电容后解决的。大概率就是做动作时候舵机电流大,电调的BEC电流跟不上,插一个电容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迷恋单皮带,咸鱼收了空机和马达,后来还找小罗买了台全新的MSH480空机,为自己的冲动买单,现在都扔 ...

至于要扔垃圾桶吗?我的380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用的是好盈60A V4电调。我是在陀螺仪空余通道插了一个电容后解决的。大概率就是做动作 ...

我还没做啥动作呢,第一次是倒飞航线,第二次是悬停,吓得我不敢飞了

楼主:
忙活了半天,啥都没有问题,是K8到接收机的SBUS线松脱了,中午刚试机两块电,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