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海潮水机改双发推油门低头

楼主(2022-10-26):
刚改的还没试飞,现在电机和机翼是平的,拿手上一推油门就低头很严重,双发电机需要调怎样的拉力线吗?求助

网友:
有速度  有升力  会抵消一些

网友:
双发无需拉力线,和机翼平行就好,你拿在手上推油的感受是不正确的,如果一定要试,就拿根细绳绑在飞机的重心位置再推油,看看是不是低头!

网友:
你手握在拉力线下方,推油自然是要低头的,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推油低头严重,才说明动力充足,祝楼主改装后试飞成功

网友:
你手拿着下面,动力在上面,低头是必然的啊……

网友:
正常,可以飞了!

网友:
只要重心调好,飞就没问题,顶多抠几下微调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那就这样装了,改天试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