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用那种吊装机?

楼主(2022-10-26):
有的给介绍介绍那个好用,就是那种简易的手摇的,液压的

网友A:
一吨的链葫芦很好用的。

网友B:
吊机方便,折叠后占地小,家用合适,300kg以下的家伙都敢往家里搬,但要方便上下车还得叉车,陶个二手的手动叉车实用些,更重的也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吨的链葫芦很好用的。

是不是还得做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机方便,折叠后占地小,家用合适,300kg以下的家伙都敢往家里搬,但要方便上下车还得叉车,陶个二手的手 ...

好办法

楼主:
想把钻铣床底座换掉,一个人不用机器搬不动啊,这两种那个适合拆装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得做个支架?

我就是一根厚壁方管焊在钢喈结构楼板下面,自己做了一个小滑车 ,需要拆卸的大件移动到方管横梁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一根厚壁方管焊在钢喈结构楼板下面,自己做了一个小滑车 ,需要拆卸的大件移动到方管横梁下面。

有点像航车结构

网友C:
房间两侧墙上打俩洞,穿进去一根工字钢,根据你的屋子跨度还有起吊重量,查下机械手册用多大号 的,然后工字钢上挂手拉葫芦,再买几根尼龙吊带,就可以自己搞了,我就是这样给车床换底座、按轱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间两侧墙上打俩洞,穿进去一根工字钢,根据你的屋子跨度还有起吊重量,查下机械手册用多大号 的,然后工 ...

这方法不错,按你的方法来,我地下室两墙间距2米,跨度不大应该问题不大。用角钢膨胀螺丝固定到墙面两端,中间棚上工字钢也没事吧?钻铣床立柱螺丝拆开上半部分也就300多斤不是多重,手拉葫芦拉上去,下面底座和滑道就轻多了一个人能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把钻铣床底座换掉,一个人不用机器搬不动啊,这两种那个适合拆装机器?

我用的下面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方法不错,按你的方法来,我地下室两墙间距2米,跨度不大应该问题不大。用角钢膨胀螺丝固定到墙面两端 ...

恩,这种方法主要是节约空间,以后随时想吊起啥东西随时装上手拉葫芦就可以了,弄个那种小车式的不用的时候还要占用挺大一地面空间,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种方法主要是节约空间,以后随时想吊起啥东西随时装上手拉葫芦就可以了,弄个那种小车式的不用的时 ...

安个电动葫芦,更方便。

网友E:
我是有院子,打算给小车床装四个轮子,和四个脚杯,四个轮子用横着装的两根槽钢架到底柜外面点,不然轮距太小了不安全。平时推到屋子里,需要拆装就推到院子里,用手拉葫芦吊起来。
手拉葫芦的架子可以用三根4*7cm粗的黄花松木方3米长,顶端钻洞,洞下边要用4mm铁丝加固一圈防开裂,三根木头用厚壁六分暖气管子穿起来就很结实了,我的500kg重的小车床吊起来不费力。

网友F(2022-12-12):
买俩瓶酒,炒几个菜,找几个兄弟来,人多力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下面这种

我也看好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这种方法主要是节约空间,以后随时想吊起啥东西随时装上手拉葫芦就可以了,弄个那种小车式的不用的时 ...

是的,不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有院子,打算给小车床装四个轮子,和四个脚杯,四个轮子用横着装的两根槽钢架到底柜外面点,不然轮距太 ...

还是这种方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间两侧墙上打俩洞,穿进去一根工字钢,根据你的屋子跨度还有起吊重量,查下机械手册用多大号 的,然后工 ...

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时干了,买了一段角钢截成两段300,用大膨胀丝固定在墙上两端,买了一节1.9米的加厚方管,感觉圆管承受力不行,没有工字钢只有方钢能买到,加厚的方钢当时想的也行,手拉葫芦旧的网上1吨的卖80,加上运费也得百十块,在本地问了一下新的130能买到,就在本地买了,还是本地买东西快,两天就备齐整。花了30找不锈钢店加工了一下底座油盘把油盘的螺栓孔用不锈钢管加高,防止油泄漏,焊了四个加高到不锈钢管,外加一个漏水管,焊封死四个螺孔,老板用的氩弧焊,我本来家里也有氩弧焊机,还是对自己手艺没信心,还是找人加工放心。这次主要是为了更换32钻铣床的底座,原底座有一条腿已经生锈欧烂了,虽然垫了些木块还是不稳当,原配也缺少油盘,弄得每次给托板加润滑油,都会滴到地面,不干净,心理总是有些担心。一直在考虑更换一个底座,但是这铣床太重,当时拉过来时用了四个人才抬起来装上底座,一个人是弄不动的,只有借助机械,网上看有吊装机,有点心动,才开始考虑这种方法可行,一个人就能吊装起来更换底柜,在论坛上求助各位坛友,感觉手拉葫芦方案可行,因为我地下室跨度不到两米,跨度小,架一个横杆应该没问题,基本上设定了方案,心里一直在想,但一直拖到现在,角铁在水管建材商店买的,直接让他截成两段300长,自己回家钻孔。横梁考虑用方管,圆管强度不够,工字钢也行,我这里钢材市场比较远,最后在废品收购站找到一根比较厚的方管26一根不贵。膨胀丝大概12*140的4条,买了点铁丝,吊装带要我30没买,花5块老板给了我一根结实的宽尼龙带代替吊装带。这些东西两天就配齐了,然后用了两天进行墙面打眼固定膨胀丝角铁,绑铁丝吊钩,拆铣床皮带罩,有点碍事,拆电机,拆托板,两天就拆干净了,只留了立柱,底座,机头,已经很轻了。上葫芦,很轻松就吊起来,然后更换底座,上螺丝,高度不够又去工地要了几块砖垫在下面,最后拍照,中间没有拍,一切比较顺利,要不说有了计划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俩瓶酒,炒几个菜,找几个兄弟来,人多力量大,

玩这个许多人不理解,叫朋友帮忙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吨的链葫芦很好用的。

链葫芦好用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这种方法实用

楼主:
这底座做的挺好,好手艺

网友G:
你吊装用铁丝固定太不安全了,应该用钢丝绳。因为铁丝的强度不够,我试过的,最后用的钢丝绳。还有你角铁上应该用角铁焊接2个挡片,方管网上一放卡住就好了,既方便有安全,比铁丝捆绑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吊装用铁丝固定太不安全了,应该用钢丝绳。因为铁丝的强度不够,我试过的,最后用的钢丝绳。还有你角铁上 ...

是的,还是应该用钢丝,钩子小,挂不到方管上,当时没多想,简单的铁丝捆了捆。那个角铁处,我打了两个小孔,把铁丝窜进去固定的方管,是怕方管滑动,也想过焊两个限位挡板更牢靠。

网友A:
你最好做一个小猫头车,在方管子上滑动,吊葫芦挂在猫头小车下边。我上班后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做一个小猫头车,在方管子上滑动,吊葫芦挂在猫头小车下边。我上班后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A:
我的土行车上面的滑车。

网友C:
你这方管加角铁的组合看着有点单薄,干活的时候要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管加角铁的组合看着有点单薄,干活的时候要多注意

是的,还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土行车上面的滑车。

网友A:
下午发的图片,现在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发的图片,现在才出现。

看到了,非常感谢,这个轮子是那一种,我也打算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发的图片,现在才出现。

看见轮子了,如果直接用轴承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轮子了,如果直接用轴承是否可行?

有轴承,是用手动液压插车上的尼龙轮子。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轴承,是用手动液压插车上的尼龙轮子。很便宜的。

网友H(2023-09-09):
发动机吊架,折叠式,有6个轮子,60公斤重,可以吊270~60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动机吊架,折叠式,有6个轮子,60公斤重,可以吊270~600公斤。

这款我也看了,挺实用的,可以移动。家里用也方便。吊装机平常不怎么用,闲置的时候多,买的时候够用就行,大了占地方

楼主(2024-08-05):
引用 网友I:

手拉葫芦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拉葫芦还是很实用的

房顶是楼房地下室,两颗12mm的膨胀螺丝,手拉葫芦实测吊起600斤的钻铣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房顶是楼房地下室,两颗12mm的膨胀螺丝,手拉葫芦实测吊起600斤的钻铣床没问题。

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