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劳大佬推荐700直升机单独bec供电方案。

楼主(2022-10-26):
没有用过单独供电的,不太熟,有几个问题有劳在行的介绍一下。1用多大bec合适,哪家靠谱。
             2供电电池用多大
             3供电插接收机还是陀螺仪

网友:
两s 2200插接收机也插陀螺仪

楼主:
电池直接插接收机和陀螺仪吗

网友:
我用2s铁锂直接插接收机和陀螺仪上了

网友:
我用双天的双电源,2s 2200 一次大约飞10个起落,每个起落7分钟左右。

网友A:
都是高压设备,直接2s接陀螺仪和接收机,两个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压设备,直接2s接陀螺仪和接收机,两个都接

就是把电池分两个插头直接插接收和陀螺仪吗?

网友:
2s 1300-2200电池,xt30接口即可
实在想用bec,用好盈家的吧,最低10a起步(瞬时25那种,记得并电容),可以试试后备电源(飞越的)
两根线插陀螺仪,有能力kbar上面焊一下保证稳定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之前是用2S 1500mah 电池直插陀螺仪和接收,一般接收机用电量很小可不插接收机。另外我为了保持手感的一致性,一般每个起落下来我都要充一次接收电。如果两次飞行间隔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好几天,飞完我会在把电回充到电包。供参考。

网友B:
我除了SAB700 BTS上有好盈带BEC的200A,其他几台600 700都是共用一块用2s 1800MAH 铁锂电池,从K8的RXB通道引出一根舵机Y线,一根接电调信号线,一根接2S直驱电池,注意舵机Y线至少要买60芯的最好是扭成麻花的那种线,使用舵机Y线的原因是方便布置,让2S电池布置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记得帮魔术贴和绑带防止甩出去,这个2S磷酸锂电还可以用作14SG的控电救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除了SAB700 BTS上有好盈带BEC的200A,其他几台600 700都是共用一块用2s 1800MAH 铁锂电池,从K8的RXB通道 ...

记得接电调的那头Y线中间那根红线要剪断,要买那种防脱的,有次我翻KDS600电池甩出去了,幸好这根Y线插头是防脱的,电池还吊在上面,如果是直接差K8上,电池就甩走了

网友B:
使用2S电直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接动力电之前可以先插低压电检查机子电装系统是否运作正常,增加多一份安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2S电直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接动力电之前可以先插低压电检查机子电装系统是否运作正常,增加多一份安全 ...

感谢分享,都是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2S电直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接动力电之前可以先插低压电检查机子电装系统是否运作正常,增加多一份安全 ...

还有个小疑问,单独供电的插头和电调是插在kbar同一个通道,都在RXB,对电调没影响吗。RXA不能供电对吗

网友C:
直接用12S BEC就行了,跟电调输入线并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疑问,单独供电的插头和电调是插在kbar同一个通道,都在RXB,对电调没影响吗。RXA不能供电对吗

电调的信号电压是由两边的黑线和白线构成的,这个电压源自2S直驱电池通过黑红两根线连接RXB后传递给K8主板,主板再连同电调信号分流出来的,跟2S直驱电池的电压没直接关系,所以上面要提醒把中间的红线切掉防止2S电压跟电调有干涉倒灌,无论电调本身有无BEC都是这样操作,如果电调本身有BEC但不想用也是这个办法,我在十几年前改丘比特V3的时候就知道这样操作了

如果不用Y线2S电池直接查K8的RXA理论上是一样的都是把2S电池电压连接到K8,区别只在于电调的BEC信号线中间的那根红线的定义,可能每个电调都不一样,还是切断比较靠谱,通过Y线分叉线切掉比切掉电调的原装线好多拉,还保留电调的原装线的完整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12S BEC就行了,跟电调输入线并一起。

外部BEC会破坏现有电调的电源线的美观以后你想转让就不好了,如果弄个AS150并联插头又感觉太大,我最近也为焊接那个KDS600上的100A的好赢12S电调电源线发愁,原来自己做的那个12S 串联线是XT60插头,总感觉XT60小了,又不想重新焊XT90,干脆不用BEC了,还是继续用2S直驱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BEC会破坏现有电调的电源线的美观以后你想转让就不好了,如果弄个AS150并联插头又感觉太大,我最近也 ...

有劳什么时候有空拍个接线照片,不胜感谢。

网友:
简单总结用Y线的好处:1.线长可以自由选择方便布置2S电池
                                      2.切断电调红线可以通过切断Y的分叉线的其中一根红线完成,保持电调的完整性
                                      3.Y线有防脱保护功能,电池甩出去后还能继续连在一起,如果2S电池直接插RXA万一电池没绑好甩出去后直接断电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劳什么时候有空拍个接线照片,不胜感谢。

我还没表达清楚拍照更看不清楚哈,因为Y线引出后都肯其他舵机一起走线了
舵机Y线用过或者了解吧,就是舵机Y线插K8的RXB口后,完整的那头接2S电池,切断中间红线的那头接电调信号线,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表达清楚拍照更看不清楚哈,因为Y线引出后都肯其他舵机一起走线了
舵机Y线用过或者了解吧 ...

是这个意思吗?电调中间那根线不接?电调是不带bec的。少接一根线,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部BEC会破坏现有电调的电源线的美观以后你想转让就不好了,如果弄个AS150并联插头又感觉太大,我最近也 ...

我用的90,直接并的12S bec ,简直不要太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电调中间那根线不接?电调是不带bec的。少接一根线,能正常工作?

正常带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红线是给K8和舵机及接收机供电用的,没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线一般设置电调的时候才用到,K8给电调的信号与这根线没啥关系,K8给电调的信号是通过两边的黑色线和白色先实现的,这是我朴素的理解,如果最新的电调中间那根红线跟定速之类的扯上什么关系就不知道了,我用了十几年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带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红线是给K8和舵机及接收机供电用的,没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线一般设置电调的时候才 ...

十几年前用ESKY004的四合一分离出独立接收+三合一单轴陀螺仪+无刷电调,用来改造有刷的丘比特V3的时候这个方法就用上了,原理一样的,只是小飞机的电调都是带BEC的,电调中间的BEC线必须得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带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红线是给K8和舵机及接收机供电用的,没BEC的电调中间那根线一般设置电调的时候才 ...

电调好盈铂金200不带bec,飞机是kds7.2。回头就按这个方案接。很靠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好盈铂金200不带bec,飞机是kds7.2。回头就按这个方案接。很靠谱吧。

很靠谱,但接电顺序要记得,先插上2S直驱电池等K8自检通过后检查各舵机打舵正常、K8自动修正正常后再通12S动力电

有个问题就是电调初始位置的正反问题,如果你现在飞机用的是K8,发射机上的飞机数据也是以前飞过K8+好赢电调那就没问题
我第一次从师父那拿回我的SAB700BTS,我用常规数据对频后成功后电机突然启动吓我一调,原来是上面的神经陀元螺仪原因,跟K8的电调信号是反的,幸好直升机电调都有柔和启动功能,发现电机有启动立马断电

网友B:
我不清楚KDS7.2的电机座与大齿之间的构造,如果可以安装好马达后再上马达齿,那测试就很方便,无论是测试你电调设置有没设置对(柔和启动这一项),还是K8电调接线有没接对,都可以安全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KDS7.2的电机座与大齿之间的构造,如果可以安装好马达后再上马达齿,那测试就很方便,无论是测试你 ...

感谢感谢,介绍了这么多,实在感谢。

网友D:
所以为啥要单独供电,都202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KDS7.2的电机座与大齿之间的构造,如果可以安装好马达后再上马达齿,那测试就很方便,无论是测试你 ...

电调bec+后备电容和2S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想知道,比赛选手用的竞技飞机,是用电调bec,还是外接供电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电池分两个插头直接插接收和陀螺仪吗?

是的,两根线多个保险的同时也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快速打舵)有回传就能看到明显区别,至于纠结用什么电源,如果电调带了bec就用自带的接个备用电容,没有bec就用2s2200左右的直驱(设备现在都高压了不必用低电压2s6v的磷酸铁锂,亲测曾经误接过3s当接受电一切正常),如果嫌费事就用好盈的12s那个大电流的bec 并联接在电调上。自己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为啥要单独供电,都2022年了

你应该要问问好盈为什么要出不带bec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为啥要单独供电,都2022年了

毕竟都快2023年了搞不好好盈为什么还在出不带bec的电调

网友:
打游戏用独立显卡,办公用集成显卡,所以接收机独立供电比电调供电更加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

按照这个接线方法,为什么不行,通电电机滴滴滴叫,没反应,好像没信号一样。哪里搞的不对吗?其他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接线方法,为什么不行,通电电机滴滴滴叫,没反应,好像没信号一样。哪里搞的不对吗?其他都正常 ...

你用的是K8吗?油门反向设置没搞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K8吗?油门反向设置没搞错吧

没有搞错,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90,直接并的12S bec ,简直不要太方便。

请问你是什么品牌的12s ubec。
另外怎么并线,我用xt150的头子,接完电调的线,根本没空间再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K8吗?油门反向设置没搞错吧

我把电调3个线都插到kbar的RXB,2s电只插到接收机,是可以飞的。这样2s电就不敢插kbar,怕对电调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