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改RC

楼主(2022-10-27):
在小号手和西西里直接选择,最后还是选了象真度高的船,但是小号手的波箱是真拉胯,跑起来声音巨大,速度还不快。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等烧了就改双180电机吧。尾舵用ABS板重新做了一个。用20A电调配2S950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和电机不搭配。跑一段就停机,等一会又有动力了。

网友A:
停机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哪里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哪里温度高

摸了一下。温度不高,油门跑一段就熄火,过后给油又能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了一下。温度不高,油门跑一段就熄火,过后给油又能跑了。

这个奇怪,换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了一下。温度不高,油门跑一段就熄火,过后给油又能跑了。

电池不行了

楼主:
换了电调一切正常。跑的欢。就是防水难搞。一会就进水。

网友:
电调问题,我一开始玩船的时候也买的这个电调,全油门五秒就停机了,半油门最多一两分钟就停机,过几分钟就好,为此我的小碧波沉了一次池塘。这种电调我买过多家不同批次的,都一样,无论180还是130都停车过,而且是次次停车

楼主:
给船轴用热缩膜套了3节防水套。中间涂抹黄油密封。其他部位都用704堵漏处理。应该可以交付给小船长了。

网友:
原来是给孩子做的,真不错

楼主:
船东指定的涂装颜色。已上色

楼主:
180电机已就位,上层建筑等娃自己涂吧。

楼主:
原来的130电机彻底歇菜了。换了2个180电机直驱,简直是人操鱼雷。问题是50油门高速跑的时候。船尾埋在水里,进水严重。

楼主:
船东选的奥特曼涂装,

楼主:
全速飙车的时候发现转向时水从侧弦炮位灌入。用ABS板把缺口补齐,内测贴玻璃布+502固定。强度应该还可以。这样高速飙车就不担心进水了。

网友:
这种近代的战舰不适合飙船啊,垂直艏+无外飘舰体太容易上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