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2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2-10-28):
请教一下7.2的用户,或者在行的摩友。大桨是690好飞还是710或者713好。尾桨105,110,115又怎么配好。配置是kds4725电机,好盈200a。

网友A:
太重的话可以试试710,转速2100rpm这样;  或者标准的690-700 转速2200这样;  以前logo700 我都是用 RT716, 六号工厂好像也有710款了。

尾巴,大部分情景下106就够得,不用110。   除非经常很低转速或者对左右切换或者负载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重的话可以试试710,转速2100rpm这样;  或者标准的690-700 转速2200这样;  以前logo700 我都是用 RT716 ...

飞了SAB700 BTS 带 EDGE 713桨,其他飞机都不想飞了,不能飞的时候干脆折腾其他老掉牙的飞机,让他们重新安全的飞起来是最大的乐趣

网友B:
kds7.2起飞重量差不多6kg 只有飞710-717 加上高转速才舒服。至于尾桨看飞机调的状态,状态好105够用,状态不好就上1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7.2起飞重量差不多6kg 只有飞710-717 加上高转速才舒服。至于尾桨看飞机调的状态,状态好105够用,状态 ...

710桨,原厂4725电机够劲吗,尾桨我有付110

网友(2023-12-15):
kds用710以上才好,kds7.2桨夹本身就短,比泰世x7一边短接近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