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控的电池改造

楼主(2022-10-28):
这个控买了十多年了,没啥问题,就是电池用不住,充一次能用2个小时左右,买了电池夹改成用8节5#电池,开机试了没有问题。容量加大,理论上充电电流也加大,没敢用原装的充电器插在控上充电,还是把电池取下来,另外充电。

买了10多年了

买了10多年了

只有1500mAH,有点小

只有1500mAH,有点小

其实电池仓挺大的,空闲的地方用泡沫填充(忽略那个插头,改装以后拍的)

其实电池仓挺大的,空闲的地方用泡沫填充(忽略那个插头,改装以后拍的)

找不到这个插头,又不想破坏原先的电池,就拆开控在电源板上焊出引线增加一个插头。

找不到这个插头,又不想破坏原先的电池,就拆开控在电源板上焊出引线增加一个插头。

就焊在右侧预留的端子上了。

就焊在右侧预留的端子上了。

电池夹上的插头

电池夹上的插头

放在电池仓里面正合适

放在电池仓里面正合适

后盖扣上也没问题

后盖扣上也没问题

楼主:
图片顺序怎么是反的呢?怎么修改?

网友A:
这控电压高了会烧降压模块。我也搞过。烧了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电压高了会烧降压模块。我也搞过。烧了高频头

原先就是9.6V,应该是8节1.2V的镍氢电池,现在也是9.6V。

网友:
黑的不如白的实际容量大

网友:
这个控用3Slipo就有烧的风险……

网友:
在电路板上加一个降压二级管,直接3s锂电池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加降压,我都是锂电供电

网友:
这控经典 就是天线长了点

网友:
这控原装1500mh的电池用原装50mA的火牛充电器至少都要充36个小时,真佩服JR的思路,1500的镍氢电池配600镍镉的充电器,后来的XG7也是这么搞,再后来才开始配TW产的150mA的充电器,估计是清完老库存充电器了,另外原装电池组是比亚迪镍氢电芯,质量那叫一个差,特别容易坏!还是老三洋镍镉电池耐整!

网友:
还有就是这款控最大的设计缺点就是菜单按键的组合式设计,
开机后那报警喇叭的滋滋滋的高频噪声特别明显,
后期XG7也是同样问题,同时期的X2720和X7R就没这个声音
应该是FM控改2.4G后的电路没改造的彻底造成的,
另外就是天线外壳材料问题,特别容易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