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elrs遥控,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22-10-29):
目前看中betaFPV的se2和tlite v2,se2的话会考虑换霍尔摇杆或改造外置天线,betafpv新出的pro3,还是蛮喜欢的,可惜是按键,我喜欢拨杆,而且天线内置。tpro也是按键和天线内置。所以pro3和tpro都排在第二选择。tlite v2销量比较少,找不到相关评测,大家用下来如何?只看到说摇杆抖动。我只飞elrs,不买4合1,100mw应该够用,se2、 tlite v2、pro3、tpro。该怎么选呢?按键是不是很不舒服?我用拨杆好几年了。内外置天线差别大吗?如果功率上到250mw,能抵消内置天线的不足吗?

网友:
现在已经有500mw的了,你看我的头像,还有第一个主题。

网友A:
楼上推荐的或TX12 M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推荐的或TX12 MK2

想买个游戏机一样的便携控

网友:
Zorro或TX12 Mk2

网友B:
建议一步到位 直接TANGO2加ELRS高频头或者XLITE PRO 小控的摇杆始终不行

楼主:
最后赶在双十一买了betafpv的literadio 3pro。实在看不中佐罗的样子,虽然做工可能是最好的,功能是最多的。颜值还是很需要的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佐罗和TX12    绝对不后悔    我原来Tlite 摇杆太差了  用着用着油门一侧自己就会变位置   控制精度也不行。   后来买了佐罗  那叫一个酸爽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精度太到位了 握感也很好   TX12我没有但估计也不会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佐罗和TX12    绝对不后悔    我原来Tlite 摇杆太差了  用着用着油门一侧自己就会变位置   控 ...

别吹佐罗了,我的佐罗摇杆照样跳,而且你不用的话会自己跑电大概2~3周50%的样子,压手而且体积也不小。唯一能说的也就剩那个摇杆舒适度了! 人家要的是小控和你需求点完全不一样。小白控3pro 主要是价格太贵了,对标tlite的东西那个价不值! 我tlite卖掉了。zorro tpro  和tlite 3个我还是喜欢tlite。tlite要是能多两个按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佐罗和TX12    绝对不后悔    我原来Tlite 摇杆太差了  用着用着油门一侧自己就会变位置   控 ...

佐罗和tx12太大了,我已经有个大遥控了,现在为了飞穿越机,才买的小控,而且是单协议elrs,目的很明确,直奔elrs而来。betafpv的小黑看着很精致,就是菜单很搞,习惯了devation的中文,慢慢学opentx

网友:
引用 楼主:
佐罗和tx12太大了,我已经有个大遥控了,现在为了飞穿越机,才买的小控,而且是单协议elrs,目的很明确, ...

其实佐罗控并不小与大控相比,而TX12控我觉得就够小尤其够兼容了,控不仅得考虑自己的需求,还得看你的使用习惯,比如我是一压一扶两指操控,那用小手柄控就很不得劲了,而用TX12还可以,但要是单指压指法就可以无视这个问题了。另外内置高频头要买能达到250MW的,不推荐入最大只能100MW的。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B:
建议一步到位 直接TANGO2加ELRS高频头或者XLITE PRO 小控的摇杆始终不行

xt12mk2不会差

网友:
成本在那里摆着 能好到哪里 富斯一对数字摇杆570 xlitepro一对金属摇杆都5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