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中系苏系坦克诱导轮微调与通轴结合的探索

楼主(2022-10-29):
中系、苏系现代坦克的诱导轮一般都比较靠前,诱导轮微调座的安装一般都只能靠一枚螺丝固定,螺孔处极容易开裂,在改造99式的时候验证出一套解决方案,供大家讨论

摇臂是画cad然后在淘宝找人激光切割的,到手后再用台钻精细扩孔,打进去钢轴作为轮轴,垂直方向钻孔攻丝用于固定机米螺丝

通轴中间钻孔攻丝(如有焊接更好,不影响强度),用丝杆防止通轴旋转,微调摇臂套上通轴,用机米螺丝顶住,实现角度固定

改造于去年底,一年玩车下来,至少在公园草地跑车没有出现过任何诱导轮故障

楼主:
其实恒龙这种成品微调座只需要扩孔也可安装上通轴,只是这个外形和材料让本人感觉非常不牢固

楼主:
玩车场地照片

网友A:
都改成这样了为什么不做成联动或者自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改成这样了为什么不做成联动或者自张紧。。。。。

丝杆上接个舵机或许能改成手动控制张紧度,至于联动要加工的零件就复杂了,还是选简单可靠吧

网友A:
没那么复杂的,就在摆臂和张紧器上改动,明天我拍个我改的豹2和M1照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专家,技术功底很深

网友:
简单的改了一下。

M1

M1

M1

M1

豹2

豹2

豹2

豹2

豹2

豹2

豹2

豹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的,就在摆臂和张紧器上改动,明天我拍个我改的豹2和M1照片给你参考一下。

m1这个改的真不错值得借鉴,之前你改的打蛋波箱我也有印象。豹2这种方式和灿烁金属底盘一样,改99的时候考虑过,但是诱导轮会偏离原来的位置太多,看着不协调

网友:
可惜我没99或者90,要不然也可以折腾一下这种通轴靠前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