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网船需要什么动力,

楼主(2022-10-29):
拖网船需要什么动力,有大佬能说说

网友:
马力大   电机驱动需要加变数 、电机直驱容易烧电机,油动驱动可以直驱

网友:
吃水也要深些

网友:
应该要低转高扭吧,带大的四叶桨,双发,775电机

网友A(2022-12-12):
呃,这个我搞过,有刷无刷都弄过,看你拉多大网。有刷用775-997级别电机,可以用3-4叶50-80螺旋桨,拉个2×100米网就行,优点性价比高,缺点需维护保养。无刷我用的5055-5065低kv270-550kv这样,80安电调,6s电池,30c以上电池,我用木板做的船,动力强,5055拉3×100米轻轻松松,优点动力强维护成本低,可靠,缺点性价比低,成本要比有刷高一个等级。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我搞过,有刷无刷都弄过,看你拉多大网。有刷用775-997级别电机,可以用3-4叶50-80螺旋桨,拉个2× ...

5055用多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