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 无连接,求助

楼主(2022-10-29):
使用mini Vbar+dsmx卫星方式,电脑win11系统,安装了驱动,Vbar设置软件USB为绿色,但是始终红色无连接。
此时,Vbar和卫星都是有初始化动作后,灯常亮状态,但就是无连接,无法进行安装调机设置,请教各位了

另外,dsmx卫星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
当然驱动也装了的

网友:
飞机上电呀哥

网友:
vbar通电没?

网友:
换个k8试试。能连上就说明坏了

楼主:
通电了,vbar 常亮的,不是吧,我这还是个pro呢

网友:
打开vbar control manage

网友:
版本不支援,估计刷了 6 才会这样,要反刷回去 5.3.4

VBAR 要降刷用救砖的逻辑去刷就可以了

楼主:
放了好多年的vbar了,我这是翻出来的,没 升过6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好多年的vbar了,我这是翻出来的,没 升过6

你软件右下角有写软件及韧体版本,先看一下

网友A:
这不是66吗?十多年老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66吗?十多年老模友了。

是我是我
现在跟新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是我
现在跟新手呢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