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们 为啥前进转速低 倒退转速高

楼主(2022-10-30):
前进转速低 倒退转速高咋回事

网友:
电机接线反了,或者通道方向反了

网友:
电机线接反了。无刷的话任意更换两根线就行。

网友A:
换线后,控上的相应通道向相反方向调。

网友:
桨装反了吧

网友:
看看电调的说明吧,这应该是电调出场的时候设定的,遥控器可以设置一下对应的通道。

网友B:
有刷电调的话,看看这个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调的话,看看这个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44y1573S/?spm_id_from=333.337.sea ...

搞定了电机电线换一下谢谢

网友(2023-01-08):
看看油门曲线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A:
换线后,控上的相应通道向相反方向调。

换了线,也要调相反通道才行吗,?我的遥控器也是这样,前进转速低,倒退转速高,,,